大家是如何记录软件版本的?

楼主(2016-06-17):
软件版本要写入软件内。 待日后好查询。有什么又简短,内容又丰富的方法,还有简单易读。
我现在用的是  16061700010   这么长。
160617 日期  0001 是总编译次数  最后一个0是测试版, 1是正式版。

网友:
对于单片机程序,xx.xx已足够,实际存储时用32位的整形数据,如100表示1.00

网友:
存当前的编译时间,这样最好,编译时编译器自动处理,又知道是什么时候编译的

网友:
年月日时分

网友:
是自动生成的还是手工写的呢?

网友:
外面就写版本号,再有一个txt保存修改记录,修改记录里有修改内容及日期

网友A:
#define FW_VERSION  FW_REVISION" ( "__DATE__"  " __TIME__ " )

网友:
svn不好用吗

网友B:
svn不好用吗
还可以加comment

网友:
同svn,或者自己手动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vn不好用吗
还可以加comment

版本是写入产品里面,出货后可以读取,知道是哪批次的产品。方便追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efine FW_VERSION  FW_REVISION" ( "__DATE__"  " __TIME__ " )

这玩意咋存呢?如果是STM32的话,咋自动存储到内部FLASH里面呢?这样就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咋存呢?如果是STM32的话,咋自动存储到内部FLASH里面呢?这样就方便了。 ...

专门定义一个段,把版本号放到该存储段里

网友:
或者在编译链接以后执行  svn info > xxx.log 命令 把 log 文件和firmware 一起保存。

网友:
都是以BCD码存,比较容易查看0x16,0x06,0x17,'V',0x01,0x00

网友:
学习了,没这样用过。

网友D:
共享一个我写的自动版本号的小软件,
写的不咋的,但是能用,需要的可以试试。
因为我常用IAR,所以这里介绍下IAR下的使用方法,

第一次运行这个小软件需要设置一下

变量名:你版本号的宏定义名称,
比如你之前版本号是这样定义的:
#define VER_NUNBER Ver:1.0.0.0
那你设置为把变量名设置为VER_NUNBER就行

版本号长度:你版本号的编码长度
比如V1.0.0,长度就是3;V1.0.0.0,长度就是4

间隔符:版本号各位之间的间隔符
比如V1.0.0 ,间隔符就是‘.’

前置符:版本号的前置说明
比如Ver:V1.0.0.0,前置符就是 Ver:

预览:就是你上面设置的最终版本号是什么样的

按如上图所设置的话,最终#define VER_NUNBER后面的值就是Ver:1.0.0.0

版本号设置:你可以手动设置几个位的版本号为多少,即自定义

工程路径:请选择你版本号宏定义所在的文件,无论是.c 还是.h
比如我这里的Ver.h文件

全设置好了,记得保存

然后每次你编译的时候,小软件就会自动弹出来一次(暂时没有写隐藏运行),点关闭就行,

每打开一次,版本号的末尾号就会自动加一,
即你每编译一次,软件就自动帮你把版本号加一,不用你每次手动改。

Keil下使用方法也差不多,就是利用编译前运行小软件的原理。

网友E:
const char strings[30] @0xf00 = "Firmware Compiled " __DATE__ " "__TIME__ "\r\n"

网友:
引用 网友E:
const char strings[30] @0xf00 = "Firmware Compiled " __DATE__ " "__TIME__ "\r\n"

@0xf00   这个什么意思,,不懂,,请教,,,谢谢

网友:
存放地址

网友:
自动的把编译时间写入一个rom段:

网友F(2017-08-19):
引用 网友D:
共享一个我写的自动版本号的小软件,
写的不咋的,但是能用,需要的可以试试。
因为我常用IAR,所以这里介 ...

请问“Build Auto Ver.exe”需要有返回值吗?
例如int main()
{
return 1;//返回值
}

编译器如何确定Build Auto Ver.exe已经执行完毕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Build Auto Ver.exe”需要有返回值吗?
例如int main()
{

不需要,这个小软件只是帮你自动将你的文本修改了,省去你手动修改版本的麻烦,
只要运行一次就会自动将你的版本号加1;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这个小软件只是帮你自动将你的文本修改了,省去你手动修改版本的麻烦,
只要运行一次就会自动将 ...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 编译器如何确定Build Auto Ver.exe已经执行完毕呢?
万一没执行完,编译器已经编译完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 编译器如何确定Build Auto Ver.exe已经执行完毕呢?

当你点编译器编译按钮后,编译器会先自动运行小软件,
当你点小软件的关闭之后,编译器才开始编译呢。
这个功能是编译器自带的,有编译前运行软件和编译后运行软件两种选择,
具体的软件你自己看看。
至于小软件有没修改成功,这个我没有做判断,但是基本成功率是99%
原理就是修改指定文件的一串字符串,很简单。
为了防止万一的情况下修改了你其他代码,建议你把版本号宏定义单独放一个.h文件。
这个只能当编译版本号修改用,反正运行一次,末尾号+1;
我也就是自用的,就是懒,每次要改版本号,麻烦。。

网友:
git或者svn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当你点编译器编译按钮后,编译器会先自动运行小软件,
当你点小软件的关闭之后,编译器才开始编译呢。
这 ...

大侠,帮看看我写的exe为什么不能再pre-build调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894049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侠,帮看看我写的exe为什么不能再pre-build调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这个咱就不懂了,咱只会入门级的delp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