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EFM8SB1系列单片机rst脚可以悬空吗?

楼主(2016-06-17):
没有用过silicon的单片机,只是看到这个体积小,功耗低,
有些地方不明白,求指教。
RST可以不接阻容电路悬空吗?内部有上电复位吗?
哪位有用过,交流一下吧。

网友:
悬空即可

网友A:
内部有上电复位

网友B:
曾经用MEGA128做过项目,不稳定失败了,现在想应是复位脚悬空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MEGA128做过项目,不稳定失败了,现在想应是复位脚悬空的原因

不是一个厂家,不一样吧?
STC的就没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上电复位

您有用过吗?
使用什么开发环境?
请您多多指教。

楼主:
您有用过吗?
使用什么开发环境?
请您多多指教。

网友:
开发环境用的KEIL,实质上就是一个C8051,换换马甲而已。如果RST脚没有引线的话悬空即可,如果向外有引线并且还比较长,现场干扰还比较大的话,最好接4.7K以下上拉电阻

网友:
按照之前的群脉冲和静电的检验看,至今没有单片机不并电容可以过。除非这个口配置为io。1~100nf电容加起

网友C:
EFM8复位脚一定要加上拉电阻
不要问我为什么,说多了都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C:
EFM8复位脚一定要加上拉电阻
不要问我为什么,说多了都是泪

高手这么晚了还不睡,注意身体。
那电容是不是可以省去?
你这么不过板子吗?
不是有内部的上电复位吗?
我之前用stc的,那个很简洁,EFM8SB1这么做不好是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这么晚了还不睡,注意身体。
那电容是不是可以省去?
你这么不过板子吗?

不接上拉电阻,影响调试,我用的Jlink调试,没上拉电阻的时候,调试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接上拉电阻,影响调试,我用的Jlink调试,没上拉电阻的时候,调试不正常 ...

你这个是不是型号搞混了?EFM8是C8051内核,不支持Jlink吧,并且根据我的使用经验,如果RST管脚没有引线,可以悬空,内部有几十K的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型号搞混了?EFM8是C8051内核,不支持Jlink吧,并且根据我的使用经验,如果RST管脚没有引线 ...

我用的官方出的开发套件,板子上面集成的调试器就是Jlink,应该是定制的

网友(2016-09-14):
EFM8的低功耗能和MSP430比吗?贵吗?用什么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