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矩阵按键能直接连单片机IO吗?

楼主(2016-06-17):
如题,现在想做一个人际界面,使用淘宝上买的文本显示其壳体和按键面膜,如下图所示,想问做过薄膜按键设计的朋友,按键引脚和单片机IO直接连接有问题吗?现在纠结于加不加74LVC245,由于74LVC245还是8路的,而按键是9根线,一片不够,两片浪费······

编辑原因:增加原理图

网友A:
如下图所示,下面哪有东西,就一个壳体和按键面膜。。。你发的图片根本和你要问的没丝毫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所示,下面哪有东西,就一个壳体和按键面膜。。。你发的图片根本和你要问的没丝毫关系 ...

是说下图这样的薄膜按键,现在加上了原理图,就是一个4*5矩阵薄膜按键

网友B:
直接连接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接肯定没问题的。

我考虑的是手经常会有静电什么的,这样与按键膜接触,就是一层塑料相隔,害怕时间久了IO损坏

网友:
为什么不行?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采集按键, 考虑静电就上TVS啊

网友:
可以直接连接啊,按键考虑消抖就可以了吧。没用过薄膜按键,感觉和普通矩阵按键一样处理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说下图这样的薄膜按键,现在加上了原理图,就是一个4*5矩阵薄膜按键

薄膜按键。。。。。反正我们都是用直接的单个按键焊上去的。。。。一样用的也是你这样的按键膜

我建议还是买单个按键加按键帽好,你不一定买的到合适那个按键膜尺寸的薄膜按键

你这个20个按键都要用?这种排列你怎么用薄膜按键?

网友:
当然可以,和轻触按键一样的用法

网友C:
可以,建议串个电阻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建议串个电阻再接。

谢谢,这样应该是比较合算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膜按键。。。。。反正我们都是用直接的单个按键焊上去的。。。。一样用的也是你这样的按键膜

我建议还 ...

借用的文本显示器的壳体、按键,别人这样规划的,我自己用机械按键不方便

网友:
可以,若是矩阵的按键,要加上电阻

网友(2016-11-17):
可以,建议串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