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0F200的编程方式

楼主(2016-06-17):
这个单片机只有6条腿,去了电源和地就剩4个腿了,调试方式是ICSP,用我现有的KIT3能够调试吗?谢谢指点。

网友:
手里没有这款芯片,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不能调试的,我用了PIC10F320,跟你一样也是6个脚的,只能边改边测。不能在线debug。

网友:
建议用多引脚的先调试,差不多了再用这个引脚少的实际使用的芯片烧写测试。

网友:
图片中已经说明了可以支持在线调试ICE
需另购类比头AC162059
即可不占用IO脚
且即时在线监控 单步除错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个要仿真芯片才可以调试。如果程序确实很简单可以直接烧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