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生产中,将会给各位不标准设计的开病历本!

楼主(2016-06-17):
在生产贴片中,以经生产出几百款板子,发现各种设计不规范的问题全来了,完全没有考虑smt生产:
考虑是样板的特殊性,决定如下:
1)对于设计有问题的,不给于返工,有问题的板子会用标签指出相对应的地方,然后在出货的时候打印一张设计问题单给你,指出是什么问题,而不给于返工维修,返工维修会大量增加我们的工作量,关键一点是,客户的问题不能再现,每次帮你维修,他以为没有问题,不知道危害,设计得不到改进!

图1):

所指的地方,焊盘上放过孔,全部漏锡,产生焊接不良

图2)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共用一个脚,产生飞料,撞料的品质不良

网友:
支持,打样就是要尽可能找出问题。
10个有一个有问题不算什么,但生产10K有1K有问题就只能哭了。

网友:
病例补充:
焊盘设计错误案例(1). 极具代表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5507-1-1.html
焊盘设计错误案例(2). 极具代表性!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8117-1-1.html

网友A:
楼主位置 图2 疑似原因: 是由于中心坐标不准确导致.

网友B:
太差劲了,立创应该拒绝这一类的人上贴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差劲了,立创应该拒绝这一类的人上贴片机

有病不能说不治,得指出来让他改正

网友:
希望你发帖错字少些。

网友:
非常好的措施,欢迎指正,不过楼主的照片拍得有够烂的,完全看不清楚啊

网友:
支持一个。不过照片不太清楚。

网友:
把病历弄个帖子集中公布,让后来者不犯同样的错

网友C:
没进过焊接车间的layout都不是好layou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进过焊接车间的layout都不是好layout。

不懂pcb制程的layout不是好layout

网友:
要“修理”整个行业攻城狮的陋习,,,,,补工艺课,,,,

网友:
支持楼主!就该治治坏毛病、坏习惯。嘉立创还给指出问题所在,够意思了。

网友:
这个好,方便新手借鉴啦。

网友:
楼主位的情况真是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置 图2 疑似原因: 是由于中心坐标不准确导致.

这种做法通常在天线线路上, 本来是电容电阻二选一的, 结果做 BOM 时将两个都放上去了.

网友:
给力创一百个赞

网友:
确实要注意

麻烦呀

网友D:
过孔打焊盘上 我经常干的事情  0.3的过孔 0402的 焊盘  没遇到 楼主提到的这些情况 不要一杆子打死好不好。两个料 公用一个脚的焊盘这些  不讨论 明显设计错误。另外 我不会因为要到JLC 打样SMT 而修改我的封装, 有些是公司已经成熟 稳定的封装  不可随意修改  个人观点。比较常用封装   0402 焊盘 最长尺寸只比 料场0.3MM  单边0.15 从没出现过 立件的问题  至于LED 灯  我有我自己的封装习惯 那种用AD 默认的封装来做锡膏工艺的  就应该他自己维修  SMT 不良

网友:
冲这个病历本,赞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过孔打焊盘上 我经常干的事情  0.3的过孔 0402的 焊盘  没遇到 楼主提到的这些情况 不要一杆子打死好不好。 ...

过孔打焊盘上,如果是故意这么设计的,而且有防范漏锡的手段,当然是可以的。一般来说,就嘉立创的工艺而言,0805的焊盘打12/24mil的过孔而且过孔盖油,是不会影响良率的。0603焊盘会少锡,如果封装/钢网/PCB中的一项有相应补偿,也可以不影响良率。0402没搞过,估计得过孔塞油了。

网友:
vai in pad 适用高密度布线,但是必须考虑smt 的工艺,嘉力创做不了,那就不能把这样的器件用机焊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孔打焊盘上,如果是故意这么设计的,而且有防范漏锡的手段,当然是可以的。一般来说,就嘉立创的工艺而 ...

再怎么塞油还是有空隙.
需要 树脂塞孔, 然后再电镀, 以前这种工艺超贵, 不知道现在的价格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