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第三阶段SMT打样方案讨论,支持器件可能会大变!

楼主(2016-06-17):
第三阶段可能采用的方案是:
1)原来支持的阻容清单中有1206,0805,0603,0402  支持这么多的封装,会导致支持的器件品种减少,不排除后面直接上四条线,1206 一条线,0805一条线,0603一条线,0402一条线,这样的好处是支持的阻容品种增加了四倍,但是如果你一款板子上混用,有0805的,有0603的,则这样混用的那少一部分就能焊接,设计的时候尽量减少混用,这样的最大的投资就达千万,投资大,
2)支持的IC种类,可能采用IC托盘柜的方式,一台机配一个,然后支持换托盘,这样的话就完全打破设定IC种类的局限,只要是商城有的都能支持,对于BGA及不能焊的IC给于支持寄IC过来焊接

当然以上方案为设想方案,没有最终定案,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第一点大家不用讨论了,方案不行

网友:
数字部分全部都用0603就行了,,,功率部分就惨了,,  另外阻容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品牌规格支持,可以压缩

网友:
  完全可以只接受0603封装的原件

楼主:
只焊0603不行的,0805占比很高

网友:
0805,1206,还是要几个的,比如10uf电容高耐压的,电阻尤其是豪欧级的。我感觉其他总类再弄20个左右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强行规定,只焊0603。

估计90%以上用户会同意。

老大,现在0402基本上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主流了

楼主:
如果大家不混用设计,大不了我设置四条线(一条线4台机) 一条线为为0805 一条线为0603 一条线为0402 如果你混用就麻烦了,则没有办法焊接,只能上一条线,

楼主:
第一点不用讨论了,完全不可行!

网友:
留一条线支持混用吧,否则很多器件要人工补焊。

网友:
基本不怎么会混用。
另外芯片全型号支持这是个好消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大,现在0402基本上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主流了

那是你周边都用这个  在家里床作板铁片的肯定是0603主流

网友:
0402的估计大多不在家里床做 0805的大多能换成0603 保留几个常用品种支持  1206种类只支持几个就行

网友:
只焊电阻电容IC一个都不焊才正确,只是打样而已,有批量就要找专业的全焊了全

网友D:
现在搞到连部分贴片电阻可能都要焊了,反正我是不会去立创贴了,样品还是老实回来自已人手焊,批量的话,到中山全贴悍,才不管你哪个阶段,要求太多了

网友:
感觉0805常用,然后IC尽量能焊上,这样也能增加IC的销量,反正若只焊接阻容,不焊IC的话,感觉极不方便,IC边上总会有阻容,焊了阻容总会有不方便焊IC的地方,至于少数的1206什么的,感觉自己补个也就算了

网友:
支持仅0603,虽然0805很大量,那是因为你们SMT没真正的运行起来,如果一定要折中,那也是0805,0603,1206是有需求但你们顾及不过来,好好的完成0603+商城的全部IC

网友:
长远看,你们如果运作的稳定,0805会大量更换到0603

网友:
15楼建议也很中肯,可以思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搞到连部分贴片电阻可能都要焊了,反正我是不会去立创贴了,样品还是老实回来自已人手焊,批量的话,到 ...

深有同感。上次想贴个来着,结果一比列表,0402的电阻居然命中率为10%,想想为了打SMT还得对着封装表查,回来还得自己贴芯片,不如走本地加工厂一步到位了。

网友:
显然0603是最折中的选择,芯片都支持最好不过了。

网友:
背包机,鼎力支持,好处多多。  贴一个电阻2个焊点才6分,一个芯片44个焊点,。 0.5,0.4脚距芯片秒杀人工。     炉前再加上 专线 缓冲,多功能贴装,我跟楼上的哥们使命就算完成了。

网友:
就几块样板发这么多时间去整 还不如自己手工焊来得快,特别是IC周边的阻容贴了反而IC不好手工焊了。

网友:
如果压缩到只能贴一种封装阻容,那就选060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周边都用这个  在家里床作板铁片的肯定是0603主流

一般还是08050603主流,自己焊样板,0805最好,0603有点累人。0402手工焊自虐啊

网友E:
支持全部商城ic不大可行,即使用托盘,换料也是费时间的,效率低。另外,封装肯定是个大问题

网友:
It would be good to have all 0603 resistors and all IC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全部商城ic不大可行,即使用托盘,换料也是费时间的,效率低。另外,封装肯定是个大问题 ...

据我所知,换托盘很快

网友:
外行提问 不知0603主要+个别0805+个别1206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焊0603不行的,0805占比很高

强制引导大家改习惯,引领行业潮流,降低生产成本!!!
就像 强制10x10cm打样pcb那样 ,,,
搞得偶现在就有强迫症了,画pcb都是优先考虑10x10,其次5x10,再次15x10和20x10了,,,,
迫使结构安装和外观都跟着调整了

网友:
目前可以考虑主推0603,
其他的,0805、1206这些保留一些比如等小于1k的电阻类,或者50V的电容、10uF以前的电容、
0402的估计需要点比较高级的IC,不知道会不会在JLC这里打样~~

网友:
对于简单电路,统一组容封装没问题,但对于要求更高的场合,就要大小封装相互配合

网友:
0603主推,0805和1206,挑一些常用的就好了。
另外二极管、LED灯,等。也要支持一些常用的。
IC,商城有卖的即可。

网友:
支持0402,0805什么的手工焊一下也很方便的,0402热风枪一吹就飞,烙铁焊经常粘在烙铁头子上或者板上地方太小烙铁头子摆不下,机贴0402才是解放手工的救星

网友:
板上不同封装的混用不可避免,最多是同容量不能不同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