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的贴片陶瓷天线怎么选择呢?3,5,10mm都有,价格还都不一样

楼主(2016-06-18):
各种品牌,各种价格,各种尺寸

楼主:
另外蓝牙4.0和zigbee可以用同一种天线吧

网友:
自己看手册,增益带宽方向图效率都不一样的

网友:
这玩意儿,不好做,如果没有设备调,效果N差,还不如PCB天线效果好

网友:
看增益,驻波比,极化方式等参数

网友:
3216封装通用些。

网友(2016-07-21):
要求不高只要注意几点不用调整直接上。要求高点陶瓷天线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