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做的 可控硅调光器

楼主(2016-06-18):
听起来很别扭。这个调光器中主要的功率器件是MOS 。不是SCR

据说可以克服功率低 闪烁,等一些列的问题,

参考很多电路 ,设计了一个PCB 工作不了。发出来让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有没那个高手有  双MOS管的 调光器电路。希望有完整点的。

网友A:
没有工作原理分析,我表示难看懂

楼主:
就是用MOS管来模拟可控硅 。

来克服可控硅的 一些弊病

网友:
单火线调光的难点在轻负载时的取电和过零检测,驱动这块如果不过EMC和EMI,只要空间足够大,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楼主想做多少W?按你现在的过流保护取样电阻应该在1000W以上吧?

MOS管调光相对可控硅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于小电流的时候没有抖动,但是两者成本和电路的复杂度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工作原理分析,我表示难看懂

如果楼主的电路能把MOS管的体二极管画和负载出来,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负载与MOS管是串联在LN的回路里的,每个MOS管负责半周期的导通。

通过检测正弦波的过零点(楼主的过零检测电路没画出来),延时控制MOS管导通,下一个过零点的时候MOS管关断,进入下一个半波的循环。

通过控制这个延时时间长短,就可以调节输出的功率。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切相调光!

网友:
pmos这边能正常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的电路能把MOS管的体二极管画和负载出来,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负载与MOS管是串联在LN的回路里的, ...

这样是不是污染电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用MOS管来模拟可控硅 。

来克服可控硅的 一些弊病

我用过的,且现在还在用的,全模拟的,很简单的可控硅白炽灯调光电路,是不闪烁的。
轻易使用PWM的可控硅调光电路,都在闪烁着。
我相信,全模拟的MOS管白炽灯调光电路,是可以做到不闪烁的。
我也相信,轻易使用PWM的MOS管白炽灯调光电路,也是要闪烁的。

楼主用MOS管来模拟可控硅,来克服可控硅的一些弊病,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想法。
先要弄明白可控硅硬件调光不闪烁的工作原理,也要先弄清楚MOS管硬件调光不闪烁的工作原理。
两者的工作机理是不同的,怎么还能用其一模拟其二呢?
要软件调光,也绝不是简单的PWM所能为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的,且现在还在用的,全模拟的,很简单的可控硅白炽灯调光电路,是不闪烁的。
轻易使用PWM的可控硅 ...

请教下前辈,调光时闪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PWM斩波导致的供电不连续吗?

网友:
直接滤波,然后pwm 调压 然后滤波,波纹控制到一定程度下,我就不信还闪 ,

网友:
白炽灯会闪?这得多低的频率,让灯丝冷下来

网友:
为何不整流后用一只mos再pwm

网友:
都MOS了,直接高频PWM调制就行了,过啥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的,且现在还在用的,全模拟的,很简单的可控硅白炽灯调光电路,是不闪烁的。
轻易使用PWM的可控硅 ...

能否欣赏下佳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不是污染电网啊

确实干扰挺大!

网友:
找到可控硅低压的闪烁原因处理一下就好了,跟定比MOS的成本低

网友E:
直接把220整流成直流,然后用100赫兹以上的脉宽信号控制mos 管应该可以消除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把220整流成直流,然后用100赫兹以上的脉宽信号控制mos 管应该可以消除闪烁。 ...

控制对象是 可控硅电源。

另外500W的整流电路 成本得多大。

网友:
闪烁是因为频率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对象是 可控硅电源。

另外500W的整流电路 成本得多大。

可以改MOS整流

网友(2016-08-24):
主要看负载是什么类型的,调光负载也分前沿和后沿的,白炽灯前后沿都可以调,可控硅调光器是前沿调光,MOS管可以前沿和可以后延,如果MOS管做前沿没什么优势成本高功率小。

网友(2018-10-24):
这个能量到15V吗

网友(2019-09-2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MOS管来模拟可控硅 。

来克服可控硅的 一些弊病

不是模拟,是相反操作,可控硅只能做前切,MOS可前、中、后切,相对来说冲击小些,低亮度时比较好。

握草,回复完一看这坟挖的…………

网友(2019-10-23):
mark。。。MOS管调光

网友(2020-07-08):
楼主,弄得怎样

楼主:
后面没折腾了。。

网友:
可控硅是会闪频的, 但是没看懂楼主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