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用层次化画原理图,pcb连线时候线连不上

楼主(2016-06-18):
我用ad使用层次化布图功能画原理图,因为pcb中有8个地方一模一样,我就用了多图纸应用的方法,如下图所示,在编译的时候提示有错误,但是顺利的出了pcb,但是,在pcb中同为ADC1的网络,居然连线连不上,不知道为何,pcb和原理图的工程也上来,有知道为什么的,请请指点下,谢谢
在pcb文件里面,网络表ADC1--ADC8各有2个,奇了怪了

楼主:
知道的,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在子原理图中再加入对应的port试试

网友B:
参考AD自带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AD自带的例程!

自带的历程???那个历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子原理图中再加入对应的port试试

有加的.就是没用

网友:
有一个port和net的作用域设置,可以设置下看是否可行。

网友C:
那条粗的线应该使用总线,而不是粗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条粗的线应该使用总线,而不是粗线

我用的是总线啊

网友D:
把这个ADC[1..8]删掉重新放置一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这个ADC[1..8]删掉重新放置一个一样的

我试试看,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这个ADC[1..8]删掉重新放置一个一样的

试了,没用,看看我的源文件是否可以用呢

网友:
Repeat用小写的

网友D:
刚才试了一下,就是Repeat的问题,只有首字母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试了一下,就是Repeat的问题,只有首字母大写

我去试试看,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试了一下,就是Repeat的问题,只有首字母大写

哥们,把你弄好的文件传上来把,我看看

楼主:
我试了,不行啊

楼主:
可惜文件全部乱了,嘿嘿

楼主:
还是没有找到问题,难道是因为我的ad是盗版???,在pcb文件里面,网络表ADC1--ADC8各有2个,奇了怪了

楼主:
奇怪为什么回这样

网友E:
过段时间空了,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段时间空了,我看看

你秀逗了,

楼主:
这么多人,就没有会的?

网友:
我找到问题了

网友F:
你的ADC1-8 .线没有连上

网友F:
这样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就OK了!

我去试试看,嘿嘿,不会就是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ADC1-8 .线没有连上

果不其然,哈哈,搞定了

网友(2016-12-01):
偶然的机会看到楼主用了一个OPB的传感器,这个应该是用来检测管路里面有无液体的传感器,我之前项目也用过,是按照常规光电开关的用法,加限流电阻和输出上拉电阻,试图输出开关量,但是发现不太稳定,后来忙其他事情一直没继续,想问下,用AD采集模拟电压的方法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
多通道,和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