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的/dev下面为啥有这么多的tty,干啥用的?

楼主(2016-06-18):
貌似没啥用到

网友A:
终端啊,终端模拟器实际上就是和那些终端设备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端啊,终端模拟器实际上就是和那些终端设备通信

你是说远程登陆时的telnet和ssh这东西??

网友:
这么多的tty 应该是串口

网友B:
我记得Linux有6个tty终端,可以按Ctrl+shift+Fx切换……

网友:
只知道,ssh远程登陆linux就会有tty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Linux有6个tty终端,可以按Ctrl+shift+Fx切换……

Ctrl+ ALT+ F x

网友:
你是对的, 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