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如何快速反转而不抖动

楼主(2016-06-18):
有个应用就是要电机快速反转,但要求尽量减少抖动,如何做到?请求解惑。电机是带霍尔的,我现在做得就是简单粗暴的查表切换,但是电机抖得很厉害。。

网友A:
不会啊,简单粗暴的查表换向也不会抖啊

网友B:
你是怎样处理霍尔信号的啊,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样处理霍尔信号的啊,求指点

硬件上就是斯密特触发器。软件上就是读取电平组合然后查表换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简单粗暴的查表换向也不会抖啊

就是反向的那一瞬间震一下。我想减弱这个震动

网友:
快速反转还不抖动,这不现实吧?见过别人家原型机了?

网友:
要看负载了。

网友:
说错了,删了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问题,楼主有答案了分享下。

网友:
快速反转还不抖动,除非电机转速不高负载很小,否则很难做到

网友:
是做平衡车吗?

网友:
电机在停止的过程中。任何加载在转子上的力,都会产生抖动。

所以,要么就慢慢的停,

网友:
BL  固件带刹车功能  的   油门停 立刻刹车    再反转 抖动比较小   不知道满足不,前提 mos  mos   刹车的时候是下桥mos全部打开 品质不过关会放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