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我的台式机配个无线网卡,请推荐。

楼主(2016-06-19):
天气比较热,我的台式机用网线连着路由器,12M的联通光纤,有wifi。现在想给台式机配个usb接口的无线网卡,搬到空调屋里wifi上网。主板是技嘉B85的板子。请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无线网卡,谢谢。

网友A:
  买PCIE的,USB的不是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PCIE的,USB的不是很稳定

那请问PICe的哪个牌子和型号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PICe的哪个牌子和型号的比较好?

intel 7260AC

网友:
买PCI接口的无线网卡.TP-LINK TL-WN851N 300M无线PCI网卡

网友B:
M.2接口或者PCI-E接口。
300M 太低。
BCM94352 \94350\94360.

楼主:
谢谢您的帮忙。您说的这两个型号是笔记本上用的。我要找的是台式机的PCI-E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2接口或者PCI-E接口。
300M 太低。
BCM94352 \94350\94360.

我在X宝上查到了苹果的94360的无线网卡,可以用于台式机,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X宝上查到了苹果的94360的无线网卡,可以用于台式机,谢谢您的帮助。 ...

所有的WIFI 都可以用在台式机上。 就是需要PCI-E转换一下。  很多人在卖。价格稍微比成品便宜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WIFI 都可以用在台式机上。 就是需要PCI-E转换一下。  很多人在卖。价格稍微比成品便宜一点点。 ...

谢谢您的介绍。

网友:
有USB的无线网卡。

网友C(2017-02-27):
建议买个无线路由器,启用中继或无线桥接功能,之前也是用无线网卡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个无线路由器,启用中继或无线桥接功能,之前也是用无线网卡很不稳定。 ...

+10086 用无线路由中继 还可以增加无线的范围

楼主:
我买的是pci-e的无线网卡,已正常使用。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
台机就不要无线了,有条件还是用有线,现在在家,搜一下,出来20个以上的wifi,信号太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