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机进入桌面就自动关机,但是安全模式可以进

楼主(2016-06-19):
宏碁笔记本前段时间开机第一次进不了系统就自动关机,现在要开机10来次才有一次能进入系统,但是安全模式每次都能进去,也能用不会关机。CPU风扇正常,内存条也换了,电脑刚拆开清过灰尘。网上查了下好些说是系统问题,驱动不兼容问题,所以我刚刚进入安全模式重装系统,安装到检测硬件部分就关机了,现在得用U盘安装系统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系统问题呢,怎么解决?

网友:
看看散热,或者接触问题

网友A(2017-02-16):
我的联想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只不过进去可以撑一段时间,初步怀疑主板上电源的滤波电容挂了。。。

网友:
电源问题最有可能

网友B:
电源部分的确要查,之前一个台式机就是电源的故障造成这种现象。
CPU和显卡的散热器顺便拆下来看看硅脂是否干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联想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只不过进去可以撑一段时间,初步怀疑主板上电源的滤波电容挂了。。。 ...

我的就是那个电容挂了,换了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部分的确要查,之前一个台式机就是电源的故障造成这种现象。
CPU和显卡的散热器顺便拆下来看看硅脂是否 ...

问题解决了,主板CPU那里的那个电容有问题,换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主板CPU那里的那个电容有问题,换了一个就可以了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找到是哪颗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找到是哪颗电容?

我那次是问一个修电脑的,他说我那型号的笔记本的通病。我后来百度了一下发现很多人有那问题,而且还有换电容的教程,你也百度搜索下看看是不是你那电脑有这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次是问一个修电脑的,他说我那型号的笔记本的通病。我后来百度了一下发现很多人有那问题,而且还有换 ...

没有找到相关教程,看来只能对着电路图一个个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