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工都用什么拼音输入法

楼主(2016-06-19):
bing废了
sogou弹窗
Google已经停止更新
QQ和百度貌似还可以,比较喜欢QQ,不过偶尔没有输入焦点的时候右下方会报一个已禁用ime带x的表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五笔    。

五笔虽好,但大部分人还是用拼音

网友B:
QQ拼音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拼音输入法

win10系统,偶尔没有输入焦点的时候右下方会报一个已禁用ime带x的图标你遇到过没有?

网友:
谷歌拼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10系统,偶尔没有输入焦点的时候右下方会报一个已禁用ime带x的图标你遇到过没有? ...

没有输入焦点的时候显示一个x有什么关系?

网友:
用的win7 自带的微软拼音输入法  虽然词组不是很好用 但是简洁 无广告

网友:
电脑用QQ五笔,手机用默认的拼音

网友:
瘟10 自带拼音,凑合着用,还行。

网友:
fcitx小企鹅输入法(google拼音+百度cloud)
linux用户表示:不挑剔,能打中文即可。。。

网友:
极点五笔的漂过

网友:
谷歌拼音,拼音这么成熟,更新应该是其次的问题了。主要是没监控

网友:
用的win10自带的拼音输入法,没有弹幕干扰,自带杀毒软件。

网友:
一直紫光拼音

网友:
电脑用极点五笔,手机ios自带的

网友:
华宇紫光拼音输入法

网友:
之前用谷歌,bing,现在改用sogou去广告版

网友:
手机的话之前安卓用的谷歌拼音,还不错;

网友:
微软拼音输入法。

网友:
华宇拼音

网友:
电脑google手机系统自带搜狗的

网友:
bing挺好的

网友:
97年开始接触的电脑,必须是五笔了。

网友:
搜狗五笔

网友:
之前用搜狗拼音,现在用谷歌拼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输入焦点的时候显示一个x有什么关系?

正常情况应该是个中或者英

网友:
搜狗双拼

网友:
万能五笔,如果有偶尔有字打不出来用搜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应该是个中或者英

我知道啊,但是你焦点没在输入框的时候显示个X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啊,但是你焦点没在输入框的时候显示个X有什么关系?

就是觉得不舒服,不影响正常输入

网友:
以前用搜狗五笔,停更后用QQ五笔,五笔拼音混输,再也没有打不出来的字啦
手机用搜狗拼音

网友:
为什么我的搜狗从不弹窗,我好像没设置啥啊

网友:
微软拼音2010,无弹窗

网友:
QQ输入法。

网友:
极品五笔,拼音五笔混打

网友:
Google拼音,其實Google一直有更新詞庫的,主程序更不更新已經不重要了。

网友:
bing废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用bing输入法

网友:
win10自带拼音输入法用起来挺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系统,偶尔没有输入焦点的时候右下方会报一个已禁用ime带x的图标你遇到过没有? ...

没有,因为我仍在用正版XP和7家庭版。

网友:
bing总出错误对话框

网友:
一直用 紫光拼音 从v2.3一直用到v6.7 就是因为里面的 模糊音输入, 南方人,区分不了后鼻音和圈舌  sh=s   zh=z  ing=in  iang=ian

网友:
搜狗拼音,很少有弹窗啊,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电脑用极点五笔,手机用自带。

网友:
家里用Google,办公用QQ,因为遇到冷僻字可以用手写、部首等功能认识下

网友:
QQ拼音输入法4.7

网友:
同 谷歌拼音

网友:
win8.1自带的很好用。xp的电脑装google拼音不更新也够用了。

网友:
瘟食自带,懒得更换

网友C:
陈桥五笔,估计没人和我重复的

网友:
瘦狗五笔

网友:
Win 10自带的输入法

网友:
微软拼音,因为么得选

网友:
手心输入法

网友:
手机用百度五笔输入法,五笔拼音混合输入

楼主:
QQ感觉清爽一些,就用QQ输入法吧

网友:
搜狗拼音

网友D:
不会五笔的上我电脑来是玩不转的。。。
我的电脑,只支持两种输入法: 英文和五笔;
其它的从一开始就被干掉。。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陈桥五笔,估计没人和我重复的

我用过这个,不过目前用的搜狗五笔,没有注意到有广告等;主要原因是调整好后在中文输入时可以打出半角标点,写程序和注释方便;

网友:
win10自带的就不错,还有bing挺好的,没有看出哪里废了。

网友:
有人和我一样用王林『快码』吗?

网友:
搜狗输入法容易丢失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五笔的上我电脑来是玩不转的。。。
我的电脑,只支持两种输入法: 英文和五笔;
其它的从一开始就被干掉 ...

只会五笔的在我电脑上也玩不转,只有英文和谷歌拼音。

网友:
自从有次电脑用搜狗输入会时不时卡死不能输入而百度输入却没事后,就一直用百度输入法了

网友:
五笔加手写

网友:
目前使用极点五笔还挺顺手,主力五笔,拼音备用。有拼音模式的。

网友:
搜狗较多

网友:
sougou,感觉还可以

网友:
用win7自带的了,反正打字不多。原来用sogo,但是会自己升级,下载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用了。

网友:
一直用搜狗五笔

网友:
紫光,感觉没发现有广告

网友:
80后,所以用的是五笔字型 !

网友:
电脑用极点五笔,手机用百度输入法的手写.

网友:
qq输入法纯净版1.0,别升级,别升级,别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五笔的上我电脑来是玩不转的。。。
我的电脑,只支持两种输入法: 英文和五笔;
其它的从一开始就被干掉 ...

+1,我是只有万能五笔和英文

网友:
google拼音~~无广告

网友(2016-08-20):
以前用微软拼音输入法,最近改用必应输入法了。最早是智能abc。

网友:
正在用手心输入法,号称用无广告!

网友:
搜狗3.0手动删除升级文件。谷歌拼音

网友:
只用google拼音

网友:
以前用极点五笔,现在改用万能五笔了,无广告

网友:
发现搜狗现在总打不出我想要的词

网友:
搜狗拼音,使用的是搜狗双拼方案。搜狗的弹窗可以手动钩掉。然后就安静了。

网友:
搜狗双拼,不错。

网友:
智能abc->搜狗拼音>bing->搜狗拼音.

网友:
推荐google和bing输入法,比较纯粹

网友:
win10之前一直紫光,win10开始用自带的

网友:
五笔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陈桥五笔,估计没人和我重复的

小学电脑课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