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为什么很多电子设备都限制在海拔多少以下使用?

楼主(2016-06-19):
有些电子产品,理论上对海拔要求很低的,为什么它们也要求限制海拔呢,特别是一些大厂出来的东西,说明书基本上都有这么一条。

比如电脑设备,如果留心一点都有,真是觉得奇怪,里面又没有对压力敏感的元器件啊。

求科普?

网友A:
爬电距离,空气稀薄了更容易击穿

网友B:
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对器件散热越不利,在5000M的高度上,放热系数比海平面上的值要下降21%,对流散热传递的热量也将下降21%。
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绝缘介质强度就会降低,这样使设备容易放电,高海拔还会使在大气中灭弧的高低压电器的分断能力降低。
在6000m以上,有部分高能粒子会击中半导体元件造成单粒子效应,严重时会损坏电子设备,12000m以上必须考虑器件防护和加固,特别是长时滞空的航空电子设备。

网友C:
补充一点,开水壶,电饭煲等加热器具,会因为高海拔液体沸点不同而导致不能跳闸。

网友:
很多工控设备都要求根据海拔降档使用的

网友D:
记得有个手持示波器的广告,就是用氦气球拉高到3万多米的高空,再降落伞下来。整个过程都没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有个手持示波器的广告,就是用氦气球拉高到3万多米的高空,再降落伞下来。整个过程都没死机 ...

dell服务器用户手册上对使用海拔有说明。

无一例外没有厂商说明高海拔使用的弊端在哪儿。

当然有的电子设备确实不能在高海拔使用,比如电子血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对器件散热越不利,在5000M的高度上,放热系数比海平面上的值要下降21%,对流散热传 ...

很多设备限制3000米以下使用,总感觉4000米以下都没有问题吧。不然去一趟西藏,手机用不了?电脑用不了?相机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设备限制3000米以下使用,总感觉4000米以下都没有问题吧。不然去一趟西藏,手机用不了?电脑用不了? ...

是的,对客户负责的态度就是把设备拿去做个实验

网友E:
我记得电解电容对海拔比较敏感

网友:
长见识了,谢科普……

网友:
学习了,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稍微靠谱的电子产品都会有海拔高度的说明或者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dell服务器用户手册上对使用海拔有说明。

无一例外没有厂商说明高海拔使用的弊端在哪儿。

什么脑子,厂商会告诉你高海拔的弊端么...
高海拔主要两个问题: 1.散热性能变差; 2.空气击穿距离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脑子,厂商会告诉你高海拔的弊端么...
高海拔主要两个问题: 1.散热性能变差; 2.空气击穿距离变短。 ...

用户有权利知道高海拔使用的弊端,以免发生意外吧。

你的产品知识说明了在3000米以下使用,我认为4000米能用,就是性能下降一点。于是我按照我想法做了,结果发生了严重 的事故,我有权利向你索赔。你的说明书没有说明高海拔会产生严重事故,你的说明书只建议3000米以下使用。

这个算是什么脑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电解电容对海拔比较敏感

部分东西对海拔敏感,比如蓄电池,以前搞UPS都特别提到这个。

绝大多数电子产品只是建议在多少海拔下使用,极少数特别说明。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点,开水壶,电饭煲等加热器具,会因为高海拔液体沸点不同而导致不能跳闸。 ...

据说客机上的普通东西都是天价的,煲水的热水壶也是,现在想想也有道理

网友:
也有可能大家都是按照一个方式一个套路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据说客机上的普通东西都是天价的,煲水的热水壶也是,现在想想也有道理 ...

飞机上的东西,考量的主要是安全,首先用电必须安全,发热位置和热量处理必须到位。

飞机中不存在气压过低问题,里面都有加压的。

记得论坛有一个人在搞飞机设备,一个小东西要好多年的研究和实验,最后还要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评定。

由此看来,主要是研发费用高。

网友:
严谨的厂家都会做这个测试,俺给人做项目也是必做的

网友:
关键爬电距离问题。我们产的仪器就是因为适配器厂家的规定。不是建议海拔高度,而是限定!高海拔出现问题,免责。

网友:
一直都没注意到 学习了

网友:
好,记下了...............

网友H:
空气稀薄爬电距离短,我不认同。越真空应该越绝缘。空气稀薄散热性能下降我认同。

网友:
涨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空气稀薄爬电距离短,我不认同。越真空应该越绝缘。空气稀薄散热性能下降我认同。 ...

个人认为,散热应该和空气流动速率有关,和空气密度也有关系,但没有流动关系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空气稀薄爬电距离短,我不认同。越真空应该越绝缘。空气稀薄散热性能下降我认同。 ...

并不是气压越低爬电距离越短。微波器件就有低气压放电这个说法,在常压下工作正常的大功率腔体滤波器,有可能在低气压条件下发生放电效应,导致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上的东西,考量的主要是安全,首先用电必须安全,发热位置和热量处理必须到位。

飞机中不存在气压过 ...

飞机存在低气压,非常存在,呵呵
因为你估计平时坐飞机是在所谓的客舱,是增压舱,有些机型货舱好像是有不带增压的,也就是说和外部联通,
但是,战斗机几乎绝大部分的设备舱都是透气的,只有座舱才增压,所以设备都会做低温低气压试验,低压下那些发射机啊啥的会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H:
空气稀薄爬电距离短,我不认同。越真空应该越绝缘。空气稀薄散热性能下降我认同。 ...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只是我没敢说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散热应该和空气流动速率有关,和空气密度也有关系,但没有流动关系大 ...

典型的研发者思维,这种问题都要解释明白的话,产品手册估计得一大摞,温度范围、大气压力、湿度范围、供电电压.....挨个解释一遍,烟盒也得来个说明书,解释为什么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部分东西对海拔敏感,比如蓄电池,以前搞UPS都特别提到这个。

绝大多数电子产品只是建议在多少海拔下使 ...

山特的UPS使用海拔限制在1500米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有个手持示波器的广告,就是用氦气球拉高到3万多米的高空,再降落伞下来。整个过程都没死机 ...

让我想到了树莓派高空拍摄

网友:
那是不是在真空中的条件下,那更更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对器件散热越不利,在5000M的高度上,放热系数比海平面上的值要下降21%,对流散热传 ...

学习了,之前对海拔的认识也很浅

网友:
电容容量下降对一些电源产品工作也有些影响

网友:
学习了,谢谢

感觉厂商都是在低海拔下设计、生产的,在高海拔上厂商也没有测试过的。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爬电距离,空气稀薄了更容易击穿

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散热

网友:
海拔2000以下 还是5000以下
这个是3C认证时必须要明确的,并且要在产品标签上标明

2000以下的不用加测,2000以上要加测很多内容,大部分产品都不会做20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空气稀薄爬电距离短,我不认同。越真空应该越绝缘。空气稀薄散热性能下降我认同。 ...

这是一个函数。。。233

网友:
有用手机吊热气球拍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空气稀薄爬电距离短,我不认同。越真空应该越绝缘。空气稀薄散热性能下降我认同。 ...

请百度 巴申定律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限制啊

网友:
我们单位的产品需要做温度高度实验最高20000m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对器件散热越不利,在5000M的高度上,放热系数比海平面上的值要下降21%,对流散热传 ...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I:
国家标准规定的,海拔2Km以下和2Km以上的地方使用的设备要做的认证测试项目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为了省掉一些测试,所以都标明2km以下的地方使用。但你要在2km以上使用一般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家标准规定的,海拔2Km以下和2Km以上的地方使用的设备要做的认证测试项目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为了省掉 ...

可能这个解释最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这个解释最靠谱。

这是当时赛宝实验室的工程师告诉我的。
她跟我说,不贴这个标,那就要多做很多项目了。就要我贴了这么一个标。
还有另外一个标。“本产品仅适应于非热带地区使用”,同样的道理

网友J:
给点靠谱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对器件散热越不利,在5000M的高度上,放热系数比海平面上的值要下降21%,对流散热传 ...

学习了,,,谢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对器件散热越不利,在5000M的高度上,放热系数比海平面上的值要下降21%,对流散热传 ...

回答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给点靠谱的解释!

好资料,谢谢

网友:
对于5000m以上的海拔,安全间距是正常的1.48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设备限制3000米以下使用,总感觉4000米以下都没有问题吧。不然去一趟西藏,手机用不了?电脑用不了? ...

万一不能用了客户就会投诉厂家,这叫免责条款。

网友:
主要是气压低。

网友(2016-08-15):
这么多知识啊,学习了

网友:
水都烧不开啊。这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服务器用户手册上对使用海拔有说明。

无一例外没有厂商说明高海拔使用的弊端在哪儿。

先限制了再说,反正高处环境肯定和地面不一样……
想用?买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