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块B0505S-1W的DCDC隔离模块,输入5V,输出空载6.4V,负载5.4V

楼主(2016-06-19):
网上B0505S-1W价格不一,有8块多的也有3块多的, 一般情况下价格多少?

另外个问题
我这边控制12V继电器,12V适配器接入直接驱动继电器,
同时用DCDC隔离把12V变换到3V单片机系统。查了下B1205价格比B0505S贵不少,所以采用12v稳压到5V,再用B0505S转换的方法,在输入端再5V转3.3V。
我感觉我考虑的有点复杂了

网上也有B0503卖,但是我想直接变换过来的3.3v接单片机系统是不是会有很多噪声和干扰呢?

楼主:
我测了一些时候,B0505S稍微有点发热。我想知道DCDC隔离是什么原理呢?我看不到里面电路,但是我感觉里面因该是类似小变压器,然后里面输入部分有个震荡电路,输出部分有个整流。类似220V转5V变压器那种类似,只不过变压器线圈小点.
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0505有最小负载要求,好像是10%,内部电路论坛里有人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05有最小负载要求,好像是10%,内部电路论坛里有人发过

嗯  百度文库找了点说明

网友:
正常的都是不稳压的,想稳定,就加电容和线性稳压器。

网友:
B0505,B0503都是不稳压的,你选择用模块应该不是成本敏感的应用,还是5V稳压转3.3V吧

网友:
这个主要是隔离作用吧,再加个ld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