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可以连接到PLC的按键控制盒吗?

楼主(2016-06-20):
正在做一个需要控制7个伺服电机的项目,需要提供手动控制的功能。
现在定下来采用按键控制盒作为操作人员的输入设备。在万能的淘宝上搜了各种关键词,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也就“4x4矩阵键盘”比较接近。
我的需求是:1)20个左右的按键,2)可以接到PLC上直接使用,3)最好是能通过IO口输入,如果没有IO口输入的,那RS485也可以。

网友A:
你这方案,得改  can  总线 控制方式的plc+伺服驱动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方案,得改  can  总线 控制方式的plc+伺服驱动器吧,,,

不用改啊
按键控制是操作人员输入给PLC,
PLC再通过CAN指令来控制伺服驱动器。

网友B:
晶体管输出的PLC,可以用IO口接矩阵键盘

网友:
直接定做,铁皮箱子开孔装按钮,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网友:
触摸屏吧别瞎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输出的PLC,可以用IO口接矩阵键盘

原理应该与矩阵键盘连接单片机相同吧。连PLC时,需要写一个IO口的扫描程序?

网友:
三菱有些型号有MTR矩阵输入指令,不过你自己写更通用

网友:
接触摸屏啊,按键没有限制。分屏控制。按键太多可以考虑工业用摇杆。

网友:
用触摸屏不行吗?想做多少按键都没问题。
要么就自己做矩阵键盘,很多PLC都有支持矩阵键盘的指令。

网友:
其它20个按键也不算多,如果PLC输入口够多的话直接接也行。

网友:
正路明显是用触摸屏啊!非要省钱用小文本屏也行,除非就一两个按键否则不该用io口做

网友:
这么多按钮最好用触摸屏,如果不能用屏用io口自己搭也可以,扫描程序自己写。

网友:
文本显示器?

网友(2016-12-22):
www.hope-guide.com 找 hg-08k模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