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eae Logic16 更新問題

楼主(2016-06-20):
手边一套Saleae Logic16是前几年买的
当时称完美版可支持官网软件(当时最新版为1.1.18)
但现在已经更新到
1.2.10 (可到官网下或 http://pan.baidu.com/s/1nvvnH01 密:9p6j )
接上后
会出现设备不支持高速的视窗(如附图)

当初花大钱买号称完美版的
就是不想搞东搞西的
结果还是...............

所以想请问一下各位
这东西可否自行修改硬体
或firmware
以相容到官网最新版软件????

这东西的用料:
Xilinx XC3S200A 200K gate FPGA
对应的SOP-8 Flash  25SP40 (资料如附件)

Cypress CY7C68013A-56PVXC USB interface chip
对应的SOP-8 EEPROM 24LC02 (资料如附件)

网友A:
只有个logic 8的,不过你提示的这个消息怎么看是USB通讯带宽不足,然后没法以最高采样率运行啊。

网友B:
1、确认这个不支持是D版的不支持还是所有都不支持,在哪里买的问谁去
2、已经用了几年了,即时不支持也该知足了。JLINK V8现在不也不支持最新的M7?

知足常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个logic 8的,不过你提示的这个消息怎么看是USB通讯带宽不足,然后没法以最高采样率运行啊。 ...

USB通讯是没问题的
使用1.1.18版就可正常使用
单纯是被新版软件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确认这个不支持是D版的不支持还是所有都不支持,在哪里买的问谁去
2、已经用了几年了,即时不支持也该知 ...

这款是可以支持官网下的1.2.10版软件
但是需修改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所谓的花大钱是花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所谓的花大钱是花了多少钱.

肯定超过10块了

网友:
你这个还能修改软件升级,我买的是第一版的,连升级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
我的也不行了,当初支持最新版为1.1.19,后来用了1.1.34,现在1.1.34也不能用了

楼主:
我想应该也蛮多人都无法使用新版软件
翻了一些国外资料
当中支持新版软件的关键应该是
Xilinx XC3S200A 200K gate FPGA
对应的SOP-8 Flash  25SP40
这颗FLASH里
原厂似乎没有这元件
但山寨的要追官网版本
似乎把关键资料写在这里
若有可支持新版的ROM资料(24LC02 及 M25SP40)
也许有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应该也蛮多人都无法使用新版软件
翻了一些国外资料
当中支持新版软件的关键应该是

把1.2.10的驱动文件用旧版本的替换掉看看

网友:
用单片机仿这 flash.不过想想应该没这么简单

网友D:
我装了1.2.10不能用后,装回1.1.16也用不了了,跟1.2.10的提示相同。

网友:
1、换USB线和接口
2、买个正版

网友(2016-07-27):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了,1.1.18以后的都不行了,所以还在用1.1.18

网友:
现在用第三方的软件也用不了,这家第三方软件也列出了Saleae Logic16 在1.18之后的差别,可能是FPGA的程序不一样了,你说正版的Saleae Logic16 没有 25SP40,那可能是在线下载的FPGA程序,你可以去看一下,这家做的分析软件也不错,开源的,带很多种协议分析,支持很多种软件,孕龙、汉泰等的都有支持,sigrok.org/wiki/Saleae_Logic16/Firmware

网友(2016-10-03):
刷了这个就可以解锁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装了1.2.10不能用后,装回1.1.16也用不了了,跟1.2.10的提示相同。

你的修好没?我的也是一样。刷了好像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修好没?我的也是一样。刷了好像也不行。

没有 现在用的示波器带有逻辑分析仪功能,这个就放着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 现在用的示波器带有逻辑分析仪功能,这个就放着吃灰了。

我买来就用了一次,最近想用,结果下了最新的程序,一跑就完了,现在和楼主一样了。

网友(2016-12-01):
谢谢楼主,刚才工作的时候掉固件,下载楼主的可以工作了,但是还是限制速度。

掉的固件被更改成附件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