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焊接好元件稍微用力拗为何会有声音?

楼主(2016-06-20):
焊好后是否老化后才没有声音

网友:
焊接好了你是扭哪些器件?

网友:
松香声音?

网友:
我也觉得有,有时候掰板子的时候有听到咔咔声,,,但是貌似没有掰坏,

网友:
拗电木的看看?我猜是有些玻纤断开的声音

网友:
别随便掰,mlcc很容易坏

网友:
不那么重的掰,往地上仍,这不是常规测试项目嘛(呵呵,自己玩都是这么简单的测试一下的)

网友:
很有可能有虚焊了

楼主:
特别是208脚的CPU轻轻用手指按下都有声音

网友:
大部分板子都是这样,只要有变形都会发出声音,不能太用力。

网友:
主要是固化的松香、助焊剂因拗折变形开裂出现的声音。
PCB过度变形容易产生各种隐患,生产、装配中都应避免。

网友:
板子拗过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
碰到过,但真没有仔细想过原因!

楼主:
但为什么计算机主板拗没有声音

楼主:
这个问题要重视一下,我觉得对产品的品质影响很大

网友:
主要是松香等助焊剂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