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打样贴片第三阶段:支持修改贴片数量

楼主(2016-06-20):
第三阶段的基本方案如下:
1:把E24的常用电阻封装为0805 0603规定的全给上掉,那这些封装的电阻基本上全了(嘉立创的客户基本上是以0805,0603为主先满足自个的客户再说吧)
2:用5台贴片机连线(将超出500万的一条线的投资),增加三个ic柜,一个ic柜为36个站位,侧这样对ic的支持达到了 108种ic,常用IC支持数量大幅度增加
3:考虑到打样的,主要是以样板为主的特性,将支持smt选择数量贴片,例如pcb下单10片,可以选择贴5片及2 片,或是7片这些数量,不然浪费太大,如果ic全部贴上的话,价值太高,一片板如果是100的器件成本,则多8片的话,就浪费800,为些将做进一步的优化

网友A:
其实可以规定最低用量,例如以5pcs为单位,可以下单5pcs,10pcs等,一般来说,做样板测试应该不能仅仅只测一片或者两片。至少测5pcs都能够正常工作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规定最低用量,例如以5pcs为单位,可以下单5pcs,10pcs等,一般来说,做样板测试应该不能仅仅只测 ...

PCB打板很多时候就是用来验证线路而已, 大部分情况下,焊接1,到2片即可得出验证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规定最低用量,例如以5pcs为单位,可以下单5pcs,10pcs等,一般来说,做样板测试应该不能仅仅只测 ...

原本最小贴片数量是5片和10片等等(暂时只支持一些常用件,器件的价格上来说,还不是太多);但有客说,他调试一片就可以了;还有较多的一部分说,他们只需要调试2-3片就好了,不需要5片那么多。

当能贴的器件支持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尤其是贵的器件是很大的一个成本了,对于只需少量数量来调试就可以的,多贴板子所用掉的器件就是个负担了,也造成了浪费。

网友:
打样嘛,标准化才利益最大化:1,强制10x10cm尺寸内;2,强制 做5片pcb; 3,强制  只贴0603封装阻容发光二极管,其他三极管、二极管酌情考虑; 4,强制 只贴3片板;
以后再加上:必须是jlc的EDA软件  和jlc库,,,提高统一和自动化水平

网友:
赞第3条 下一步该正反贴片了吧

网友:
我现在最讨厌要样品10套。自己从来没焊过5套以上。

网友:
支持修改贴片支持修改贴片数量,这个要点赞,

网友:
一般2片也就够啦

网友:
什么时候能支持批量贴片?有无计划

网友:
做10片PCB贴3片板也行的吧?不贴的直接空着过机不行吗?

网友:
我一般焊3片。调试时可以确定是器件、焊接、设计的原因。

网友:
支持啊,可选数量这个比较好

网友:
的确,10片回来,也就焊 2,3 块。余下的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最小贴片数量是5片和10片等等(暂时只支持一些常用件,器件的价格上来说,还不是太多);但有客说, ...

零件的成本根本算不上什么.

网友:
我比较关心元件能不能贴得全,现在需要自己补焊的元件有点多。
还有就是能不能小批量,有时要做几十片,很纠结

至于样片贴几片,我觉得到是无所谓,多贴几片虽然有浪费,但是元件成本比不上时间成本

网友:
样品我一般自己焊接2~3个,验证正确性用的。焊接10个...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E24的常用电阻支持了,这个好啊。

网友:
样板我一般3-5块

网友:
对于  个人用户 是个好消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