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在学习IAR编程,在IAR中单击download and debug 没有反应

楼主(2016-06-20):
如标题所示:最近有在学习IAR编程,在IAR中单击download and debug 没有反应,只是编译一下,但不能自动下载程序到板子上,并进入调试模式。

现在可以通过Project-Download-Download file 先下载一遍程序,之后用 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 可以调试。

通过Project-Download-Download active application也不能下载当前的程序到板卡上,求问大神这个是怎么回事?

其二,想问下,为什么每回下载完程序都需要重新上电,新下载的程序才能运行,否则程序不能运行,这个应该怎么设置一下呢?在KEIL里面的JTAG仿真器有设置项,可以自动RESET,但在IAR中没有找到。

楼主:
自己顶下吧

网友A:
是不是你IAR的版本过低,而工程的是更高版本的IAR软件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IAR的版本过低,而工程的是更高版本的IAR软件生成的?

不是,IAR已经是最新版的设备,目前怀疑是RC复位电路选值过大造成的,R:80K C:10uF,今天准备试试,

楼主:
求问大神,在线等答案

网友B:
我怀疑是软件的bug,也遇到过。

把这个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软件的bug,也遇到过。

把这个改一下就好了。

这个难道是软件bug吗?神奇般的设置之后好了,就是每回得先编译一下。

那你调试过程中有碰到第二个问题吗?

其二,想问下,为什么每回下载完程序都需要重新上电,新下载的程序才能运行,否则程序不能运行,这个应该怎么设置一下呢?在KEIL里面的JTAG仿真器有设置项,可以自动RESET,但在IAR中没有找到。

网友(2017-06-09):
呵呵,我的问题也解决了,刚开始我还以为是驱动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