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低温无法启动,请教如何破?

楼主(2016-06-20):
最近一台设备使用W5500外扩1路以太网通信接口,常温正常使用,但是低温测试时发现一个问题,如果正常工作状态下,即通电工作状态下,将环境温度降低至-20度,通信正常。

如果断电状态,将环境温度降低至-20度,上电启动设备,网络通信不正常。

所有外部器件,特别是晶振,匹配电容都是使用-40~85的宽温器件,供电电路引出高低温箱测试,不管哪种情况3.3V供电都很正常。

低温测试,用仿真器对程序跟进,低温启动后,CPU和W5500之间的SPI通信正常,但是网络就是联通不了。

请各位如果有用过这颗料的同仁帮帮忙,指点个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1.换料。
2.加温度检测电伴热。
3,筛选

网友B:
是不是工业级的啊?我们做过-35到+50℃的环境试验,包括在断电的情况开关机这些,都木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工业级的啊?我们做过-35到+50℃的环境试验,包括在断电的情况开关机这些,都木有问题啊 ...

谢谢,请问下你们的晶振是选的哪个厂家的?负载电容呢?

明天准备弄台示波器进高低温箱,看看时钟波形先,是不是我用的YXC晶振有问题,采购同事说晶振买的确实是宽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换料。
2.加温度检测电伴热。
3,筛选

谢谢!,回头再做试验测测先,一个一个部分慢慢排除

网友:
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永远都是第一次上电出错,断电后再上电就好了。
搞不清在哪的问题

网友C:
当时我们也用示波器看过,复位,电源,晶振都正常,就是冻僵了以后第一次上电CPU不工作。后来离职也不清楚解决没

网友:
用有源晶振试试

网友:
第一次上电之后温度就上升了一些了

网友(2017-01-14):
5500本身发热都很大,很快温度就上去了,不应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我们也用示波器看过,复位,电源,晶振都正常,就是冻僵了以后第一次上电CPU不工作。后来离职也不清楚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7115-1-1.html
和我这个原因好像差不多, 第一次上电 不行, 连续多上几次, 可能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
低温下晶振温漂问题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宽温的有源晶振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看来芯片质量还是不错的,晶振就是个心脏起搏器啊

网友:
这种低温启动异常80%都是晶振问题,遇到过好多无线模块

网友:
遇到过很多次因为晶振导致的问题了,冬天启动不了大致都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2018-08-01):
看过后又有收获,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关注下,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