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航测无人机,缓慢更新,敬请关注

楼主(2016-06-20):
不知道发这里对不对,咱们论坛没有纯粹的无人机版块,如果发这里不对,请阿莫大哥删除!
从飞遥控航模,FPV,都是用EPO成品或者是别人的图纸或轻木套件制作飞机,但是成品往往满足不了自己的需求,要是阿尔法7 ,或者A6000相机,没空间,上伞降没空间,上20000毫安电池没空间,怎么办,自己设计,首先选定美军RQ14龙眼无人机方案
如图

按此方案设计了第一版无人机,并进行了测试
如下图

飞行灵活性比较好,4400 3S 飞行1个小时,测试效果理想,但是RQ14原形机的翼展已有仅仅的1100mm,载重能力测试结果为2.5公斤以内,不能胜任航测要求,所以有了第二版,标准的航测版,
如图

目前已经达到整机重量5公斤,航时90分钟,航速30-80公里,2级风以内飞行俯仰横滚2度以内,其他项目正在测试中,逐步更新!

来自 3楼

楼主:
二楼自己备用,轻木机是为了做复合材料机做前期验证机,另外说明,起落架仅仅是用来测试飞机使用的,飞机设计是按照弹射起飞,返航伞降设计的,机头前下位是为了安装狗3相机云台使用,测试时安装了个泡沫导流罩,透明的导流罩还没有时间做!

网友A:
这个东西飞起来要不要申请 不然会不会被打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飞起来要不要申请 不然会不会被打下来

理论上都应该申请空域,但是测试的时候我们是选择在偏远地区,没有客机军机经过的地方,而且飞行高度都是在安全的高度以内的哟!

网友:
用碳纤做啊,重量轻,强度也好。做成模块,拆开搬运,装起来就飞。

网友:
帅到没有朋友啊

网友B:
楼主怎么找到RQ14的机械图纸的

网友C:
这个都是自己一个人搞的?

网友:
牛掰,一直想要一个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找到RQ14的机械图纸的

rq14找不到图纸,只能查到大概尺寸,找到几张照片就搞定了,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是自己一个人搞的?

自己设计的

网友:
顶一下,固定翼还是挺好玩的

网友:
楼主厉害,仅凭几张照片就能搞定!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太牛叉了

网友:
感觉不错,顶一个

网友:
好腻害啊

网友D:
出复合材料的话  我预订2架

网友:
膜拜大神,最近刚对四轴感兴趣了

网友:
楼主真大神啊

网友E:
固定翼牛逼啊,关键是可以飞90分钟,你这让大疆哭瞎了。

网友F:
对了,另外楼主要长续航,为啥不考虑油机机,所有有空的地方全部塞满油

网友:
这个牛,应该上航拍视频看看。

网友:
以前想仿个捕食者,后来一看结构太复杂机翼的展弦比太大没发搞,后来就没后来了……

网友:
楼主太NB了,应该很多人找你投资才对

网友G:
很牛逼的说!顺便问一下这东西市场是非民用吧?

网友:
太牛叉了吧

网友:
牛到没有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了,另外楼主要长续航,为啥不考虑油机机,所有有空的地方全部塞满油

电动的方便,测绘15个平方就满足电动需求了,油机准备时间太长,故障率高,所以选择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牛逼的说!顺便问一下这东西市场是非民用吧?

如果坛友们想用这款,我可以设计改动一下,变成标准fpv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复合材料的话  我预订2架

肯定是要出的,模具已经去打印了,不过用来玩成本高,如果是fpv,我可以出一套轻木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定翼牛逼啊,关键是可以飞90分钟,你这让大疆哭瞎了。

固定翼和四轴不是一个概念,固定翼航时做到3个小时都正常,我做的成本6000以内的航拍4轴都能飞到45分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固定翼和四轴不是一个概念,固定翼航时做到3个小时都正常,我做的成本6000以内的航拍4轴都能飞到45分钟 ...

求出固定翼套件,带领我们入门,想要摆脱大疆的苦海。每次出去都要背4块电池。。。
请教下lz,固定翼起飞降落是怎样的,是不是对场地的要求很高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出固定翼套件,带领我们入门,想要摆脱大疆的苦海。每次出去都要背4块电池。。。
请教下lz,固定翼起飞 ...

手抛可起飞

网友E:
胡子兄。那降落呢,我看很多还有降落伞降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胡子兄。那降落呢,我看很多还有降落伞降落。

下面粘一层塑料皮,在地面滑降。64涵道 我都是直接在地面滑降,不要起落架。

网友:
很牛叉,楼主是专业人士吗

网友:
关注,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骨架蒙皮分别是什么材料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楼主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面粘一层塑料皮,在地面滑降。64涵道 我都是直接在地面滑降,不要起落架。 ...

大胡子来捧场了哈,谢谢支持 等全都测试好了出套件,过几天还有垂直起降版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肯定是要出的,模具已经去打印了,不过用来玩成本高,如果是fpv,我可以出一套轻木方案 ...

轻木和复合材料都可以,最好是复合材料!做航测,姿态控制好很重要,要注意飞机的起飞和回收。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弹射起飞和伞降回收。我是用天行者X5搞的,用的是4S 6400MAH的电池,带微单,弹射起飞降落伞回收,整个过程是全自动的!

网友:
你的载机做风洞吹了吗?V1 vt是多少?业载有多少?要能出这些参数,我可以考虑采购。

网友:
膜拜啊,飞机的骨架那些都是楼主自己用机器加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面粘一层塑料皮,在地面滑降。64涵道 我都是直接在地面滑降,不要起落架。 ...

大胡子爱好广泛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轻木和复合材料都可以,最好是复合材料!做航测,姿态控制好很重要,要注意飞机的起飞和回收。现在比较流 ...

航测需要足够的翼展才能提供足够的稳定性。太小了不行。

网友:
这个最简单了。

http://toutiao.com/i6297441452704137729/

网友:
只要动力足,板砖也上天!!!哈哈哈,评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航测需要足够的翼展才能提供足够的稳定性。太小了不行。

胡子兄正解,航测很关键的就是稳定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轻木和复合材料都可以,最好是复合材料!做航测,姿态控制好很重要,要注意飞机的起飞和回收。现在比较流 ...

你用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rq14找不到图纸,只能查到大概尺寸,找到几张照片就搞定了,你懂的

grabcad上可能有3D模型下载

网友:
飞控是自己设计的,软件是基于PAPARAZZI,搞的多边形测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航测需要足够的翼展才能提供足够的稳定性。太小了不行。

X5用来测绘是没有问题的,EBEE那么小都可以,还有天宝的UX5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X5用来测绘是没有问题的,EBEE那么小都可以,还有天宝的UX5

你的飞控有详细资料吗,想看看

网友:
用的什么翼型

网友:
玩航模,还是固定翼便宜啊,diy遥控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飞控有详细资料吗,想看看

加我企鹅  四零54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