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HX711的吗?为什么都出来都是0x800000啊

楼主(2016-06-20):
HX711芯片,128增益,

5V供电
5kg的压力传感器都出来的数,无负载时

加50克砝码时

数据一致在跳,正常吗?

另外接150KG传感器时,一直输出0x800000,加力后,传感器读出的值还不变,不知道为什么?求用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读程序:
void  read_count()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ADSK=0;//时能ad
  count=0;
  while(ADDO);  //等待ad转换结束
  for(i=0;i<24;i++)
  {
    ADSK=1; //PD_SCK置高,发送脉冲
        count=count<<1;
        ADSK=0;   //pd_sck置低
        if(ADDO)count++;
  }
  ADSK=1;
  count=count^0x800000;        //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ADSK=0;
data_num=count;
}

网友(2017-01-07):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好象有效位只有19位哦,读到的数据需要移位

楼主:
嗯,已解决,接错线了,线色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