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保护电路中TVS烧掉,请大家分析下原因(更新)

楼主(2016-06-20):
不好意思,昨天手机发的,资料不全,今天重发。
TVS选择的是双向58V,是工作一段时间后烧毁的
1,请大家分析下这样保护电路的合理性,是否正确,
2,图中TVS1烧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原理图

实物图

TVS

网友:
没看到图

楼主:
不好意思,手机发的,上传图片遇到问题

楼主:
在手机上图片旋转不了

楼主:
前端AC/DC 24V电源测试过输出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端AC/DC 24V电源测试过输出都没什么问题

压敏电阻动作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动作电压多少?

压敏是82V,

网友:
是不是单向的tvs焊接反了?
可能是大的浪涌。

网友:
你这是上电就烧还是工作一段时间后烧啊,上电就烧应该就是楼上说的TVS焊接反了

网友B:
TVS1烧,是不是前级有漏电,看看放电管烧没?负载是不是感性的?或反接否?

楼主:
是工作几个小时还后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1烧,是不是前级有漏电,看看放电管烧没?负载是不是感性的?或反接否?

上面已经更新,TVS是双向的
负载有两个小电机,也就是上电自检是运转一下

网友C:
GA1是放电管么,负载上电运转一下,然后放在那不动,几小时后TVS自己就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1是放电管么,负载上电运转一下,然后放在那不动,几小时后TVS自己就坏掉了? ...

其它电路开销0.5A左右,电机运行时电流增加到0.75A左右,电机功率不大,但自检会有正反转

网友:
目测TVS的惨象,这应该是输出错接了市电的结果

网友:
空气放电管这样用有什么讲究吗,去掉然后两端短接不行吗。可以用示波器看看TVS两端的波形来确定原因啊,电机瞬间电压确实比较高的。以前用24V、十几瓦的小电机,电源上串了共模磁环用的。

网友:
取消TVS管

网友:
图片上烧的这么严重,应该不是瞬时的。
1、看电路没啥问题,确定不是接错了24V?
2、偶然这一次还是出现过几次了?

网友:
可能是接感性负载,持续高压反峰,导致发热烧坏

网友:
没看懂这样接的意图

网友:
TVS管对电源地加,不要对交流地加

网友:
怀疑有可能是假货?
lz,跟你说下我的经历
我也是用的跟lz一样的封装,一样的双向,一样的系列的tvs,只是等级是12V左右
看到datasheet上面写的参数啊,多少多少W,很高啊,保护能力很强
但是,实际测1kV浪涌根本过不去
后来换成直插的PE~xxx(具体忘了型号)的TVS,根本就是OK的
而这个PE***的参数比smj的小的多,也就是理论上的保护能力弱很多
但是为什么它就OK,SMJ就跟屎一样
后来没深究了
只是以后不打算在用SMJ这个大块头的贴片tvs

网友(2017-02-14):
引用 网友D:
这里用TVS管有点不对,改为压敏电阻就好了,TVS大电流,但是是瞬时的,使用在电机里不合适 ...

你好,请问一下TVS管能当做直流电机续流二极管吗

网友:
lz 前端24v供电 是smps还是变压器?pe地是否连接?
之前工程上也遇见过类似问题,集总供电没有接地 造成后端设备保护器件烧毁。

网友:
楼主,请问是卡车上用的吗?如果是24V的瞬时电压可达到60V

网友E:
LZ这电路是汽车上用的么,24V上用1.5KW太小,我们都用5KW-6KW的。推荐SM8S33A。

网友:
怎么有点像汽车的解码器,如果有感性负载的话建议在TVS上串一个电阻或保险丝。TVS你可以用君耀的试试。另外你只烧一边的话我建议在电路中加一个LC部分。这样应该会好一些吧。

网友:
两个双向TVS串联,接在电源地两端,本来就形成回路了,烧毁是必然啊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烧毁的?
现象能复现吗?

网友(2019-12-04):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ET1电感在断电时可能会有电压尖峰产生。
另外两个58V的TVS串联使用,后级被保护电路耐压要达到120V才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这电路是汽车上用的么,24V上用1.5KW太小,我们都用5KW-6KW的。推荐SM8S33A。

SM8体积太大 用两个SMD的串联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