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998仿真结果与手册不一样

楼主(2016-06-21):
参照手册上数据图设置电路参数,Vgs2=4V,Vgs1=0V,VDS=10V,Id应该为10mA.为什么我这边仿真的结果为2.283mA,差这么多。是我搭建的电路有问题吗?还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楼主:
搞定了,仿真软件中期间引脚定义和手册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仿真软件中期间引脚定义和手册不一样。

即使搞定了,你也不要期待仿真结果会和手册的典型数据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搞定了,你也不要期待仿真结果会和手册的典型数据完全一样。

多谢提醒,不过仿真可以很好地帮助理解电路的工作。有时间要多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不过仿真可以很好地帮助理解电路的工作。有时间要多学习学习。 ...

现实中的每个 BF998 都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它们的特性具有离散性。所以,手册曲线图上还特地注明 “typical values” 。
我说的意思是,手册上给出的输出特性曲线是典型值,仿真所用模型是指定了的,所以,仿真结果不可能与手册给定的特性曲线完全一致。
这本来就不是手册的错,也不是仿真软件的错,更不能说仿真无用。我本人就经常用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