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 做FPGA设计,都不做做时序仿真吧?

楼主(2016-06-21):
一般 做FPGA设计,都不做做时序仿真吧,而是用quartus或ise自带的工具来 调整时序 ?
只有做芯片的 才做时序仿真吧 ?

网友A:
一般都做,没看到没做时序分析的

网友:
不仿真,用外部逻辑分析仪或是chipscope,后者采样少

网友:
我只有 50M 以下有没做过的时候,不做是不正常的

网友:
时序仿真   是指的“后仿”吧。。。不知道别人做不做,我是不做,但是时序约束时序分析一定会做的。做了约束之后,fitter工具会自动调整,尽量满足约束的时序。

网友:
不做仿真你怎么调试啊,找个bug不要累死人啊,我一般都是加激励信号看输出波形,带外设的用chipscope,仿真很方便,比逻辑分析仪强大多了,做到ps级都不是问题。

网友:
前方要做
后仿FPGA一般没人做,ASIC前仿后仿都要做

网友:
仿真是必须做的,除非你只做个分频器之类简单的东西。仿真必须做综合前仿真(即数学仿真),综合后仿真和布局布线仿真,各有各的用处缺一不可,要想做出好的fpga程序这三遍仿真是省不了的。

网友:
不做,有问题用片内逻辑分析仪抓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做,没看到没做时序分析的

我是说 不通过 时序仿真来 做时序分析
但是会通过  时序工具 来做静态时序 验证

网友:
不做的  只是抓下波形

网友:
低频的时候没必要做,频率上了100M后肯定要做的,不然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时序是设计出来的,而且约束很重要,约束好了的FPGA代码不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一致性一般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