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运动中定位问题

楼主(2016-06-21):
用过sim908和L70R两个模块来做GPS定位,但都是运动中定不到位,只有静止时候才能定位到。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教一下各位朋友

网友A:
这个看gps串口出来的报文就可以分析,运动中是否有定位

网友B:
楼主运动速度多少,是不是太快了?

网友:
你装飞机上吗?

网友C:
正常的话运动完全不是问题的,gps在运动时速度精度会更加好的

网友D:
GPS静止时误差是很大的,运动状态下定位精度反而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gps串口出来的报文就可以分析,运动中是否有定位

定位到之后,再运动数据是有的。但是一开始就运动的话一直定不到位。就是说现在只能静止等定到位然后再运动才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静止时误差是很大的,运动状态下定位精度反而更好

定位到之后,再运动数据是有的。但是一开始就运动的话一直定不到位。就是说现在只能静止等定到位然后再运动才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话运动完全不是问题的,gps在运动时速度精度会更加好的

定位到之后,再运动数据是有的。但是一开始就运动的话一直定不到位。就是说现在只能静止等定到位然后再运动才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动速度多少,是不是太快了?

20码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gps串口出来的报文就可以分析,运动中是否有定位

我感觉是运动中搜星比较难

网友(2016-07-30):
我之前试过运动中会飘的比较厉害,大部分是天线匹配的问题和里面模块的本身的性能,后来换了UBLOX的就非常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GPS静止时误差是很大的,运动状态下定位精度反而更好

我听过某厂家的人也这么说,但是ublox的工程师说肯定静止时更准确。不知该听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听过某厂家的人也这么说,但是ublox的工程师说肯定静止时更准确。不知该听谁的。 ...

静止应该会慢慢收敛的,运动过程更容易飘

网友F(2016-11-25):
要看你的天线是什么样的,GPS开始要搜星的,只要搜到星连上了一般不会掉,但是你在运动中搜星就要看你天线是不是干扰了

网友(2019-07-10):
引用 网友F:
要看你的天线是什么样的,GPS开始要搜星的,只要搜到星连上了一般不会掉,但是你在运动中搜星就要看你天线 ...

搜星靠的是频段扫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