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过 PCI总线的没有 ?PCI命令是啥作用 ?

楼主(2016-06-21):
我看在一个PCI总线的树上是统一编地址的,如果需要直接访问该地址不就可以了吗,为啥还要加个PCI命令呢 ?啥作用

网友A:
访问地址你也需要知道做什么,譬如读还是写。。。

网友B:
PCI分为三个物理空间:内存地址空间、IO地址空间和配置地址空间;其中的内存和IO的地址空间是通常的地址空间;

对内存地址空间,我可以直接去访问地址(经过映射到虚拟地址空间,这个你应该知道),但是这个命令经过PCI桥之后会转换为PCI的命令,

你说的PCI的命令,是C/BE的信号,是经过PCI桥转换之后的信号;

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I分为三个物理空间:内存地址空间、IO地址空间和配置地址空间;其中的内存和IO的地址空间是通常的地址空 ...

这部分,我从网上找资料 大概看了下,tha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访问地址你也需要知道做什么,譬如读还是写。。。

如果 是对一个RAM读或写,直接 读 或写操作 就也可以吧 ?
RAM里也有个控制器来控制读写,你的意思是不是 PCIE的控制命令有点像RAM的那个控制读或写的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 是对一个RAM读或写,直接 读 或写操作 就也可以吧 ?
RAM里也有个控制器来控制读写,你的意思是不是 ...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的外设都有一个“桥”或者“控制器”;

但是对CPU来说都是地址(MEM)和端口(IO),程序对地址的访问按地址的映射分配给“桥”或者“控制器”,

然后再转换为专用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