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定位孔,用于印刷锡膏。.怎么设计?

楼主(2016-06-21):
如题,多大孔,软件在什么层?

网友:
一般不都是在工艺边上吗?

网友:
手动锡膏印刷机?我们是固定在工艺边上的,Φ2,2.5,3,等都没关系,有对应的固定治具就好了,还是看你的印刷机,有哪些固定治具!

网友:
手工,半自动印刷:   定位孔选 有沉铜的过孔, 孔径: 1-4mm .

网友A:
我是在四个脚上各留一个1.1的孔,无焊盘无孔化的,然后印刷机上的定位针是1MM的,所有的板子都一样,孔的位置不能固定,要随意,保证拿反的时候肯定放不上。
前天发现一个问题,不能离MARK点太近了,否则运输带透过孔反光造成识别错误。
1MM的定位针精度可以,就是太细了,容易断,买了几十个备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四个脚上各留一个1.1的孔,无焊盘无孔化的,然后印刷机上的定位针是1MM的,所有的板子都一样,孔的位 ...

还是用过孔好一些,
机械层的孔有时候是最右最后一步工序做的,累计误差越来越大.
金属孔,内壁处理的比较干净, 机械层的孔,有电路板的粉末残留.上下板子的时候涩涩的手感.

网友C:
我用的是手动印刷台,在它平台上铺一层铁片或者磁板,然后呢,用那种磁铁定位,这种定位的东西就是LED吸盘灯用的磁铁,你TB上找一下磁铁M3或者什么的,就有了
所以呀,我做板,基本上定好定位孔,然后M3磁铁就能直接插进去,定位好几个孔,整个板子就固定好了。
印刷完了,拿下来,下一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手动印刷台,在它平台上铺一层铁片或者磁板,然后呢,用那种磁铁定位,这种定位的东西就是LED吸盘 ...

这个办法不错。问下吸力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办法不错。问下吸力够吗?

一直用了很久了,用铁片的绝对绝对够了,反正水平方向不受力。
如果只是用那种磁板铺的话,就是那种一卷一卷的,那种也够了,4个定位孔的话,也很够了的。

我这都做了1000 PCS的料,哈哈,e=0.2的没什么问题,都很好对位很正的。其实,对印刷台,最好搞那种可以微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手动印刷台,在它平台上铺一层铁片或者磁板,然后呢,用那种磁铁定位,这种定位的东西就是LED吸盘 ...

不错的办法

网友A:
半自动的那种,钢网垂直升降,定位好后都不用再动,效果好,速度快,压力稳定,省力。10000多不少白花的。我是二手的哦,5000块,自己改了下线路,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半自动的那种,钢网垂直升降,定位好后都不用再动,效果好,速度快,压力稳定,省力。10000多不少白花的。 ...

说破天也没人会听你的建议,买一个升降印刷台,还得买空压机,最起码得一个静音的小空压机。
印刷锡膏用过最普通的1,2百的丝印台,买过2,3K的精密丝印台,都是一路货色,单边掀开的印刷台就是会导致0.5mm及以下间距的qfp焊盘印刷不良。
上次买过升级台,手刮,气动升降,总算是清净了,后道不需要检修cpu引脚,少一个人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破天也没人会听你的建议,买一个升降印刷台,还得买空压机,最起码得一个静音的小空压机。
印刷锡膏用 ...

哈哈,其实,用他自己刮更好的,压力稳定,速度稳定,省力,效果杠杠的。

网友:
清理太麻烦,我把双刮刀都卸掉了。每次就做1,200片,机器刮太快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过孔好一些,
机械层的孔有时候是最右最后一步工序做的,累计误差越来越大.
金属孔,内壁处理的 ...

对金属化的孔(特别是小孔)PCB厂家在冲孔时会加大直径处理(孔径补偿),再者沉铜厚度,每个批次难以保证一致。

个人建议:设计时选用标准钻头的孔径,设计成非金属化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金属化的孔(特别是小孔)PCB厂家在冲孔时会加大直径处理(孔径补偿),再者沉铜厚度,每个批次难以保 ...

就选机械层的孔,刮锡膏没问题的,这点误差能接受。

楼主:
再问下,刚网上也要开这个定位孔?文件如何处理,不能是同一个文件发给JLC?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下,刚网上也要开这个定位孔?文件如何处理,不能是同一个文件发给JLC? ...

钢网不需要开这个孔

网友:
这个孔是给刷洗台的定位针用的。精密刷锡台一般都有x,y方向的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自动的那种,钢网垂直升降,定位好后都不用再动,效果好,速度快,压力稳定,省力。10000多不少白花的。 ...

我也想买个半自动
你在哪一家买的二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买个半自动 ,
你在哪一家买的二手?

都说了,那老板不厚道
你还是自己到宝宝上找吧,应该好找
我倒是有几个做二手设备的联系方式,不方便说,避免广告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