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寸数码管

楼主(2016-06-21):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样做可以吗?感觉电压不够。我是新手,希望可以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A:
D4953的VCC多少? 太高恐怕无法可靠关断
其它没看出毛病。

网友B:
此数码管,每段的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D4953的VCC多少? 太高恐怕无法可靠关断
其它没看出毛病。

忘了标注了12V?可以吗?感觉电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数码管,每段的电流多少???

期望10~20mA吧?我觉得达不到啊?还需要放大吗?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标注了12V?可以吗?感觉电压不够?

12v,PMOS关不断,会有问题。

网友C:
上静态显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PMOS关不断,会有问题。

应该怎么做?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静态显示吧.

要求做动态的。。。求指教,谢谢

网友D:
标题不能概括问题,这是论坛的大忌,小心ID,建议改为:求助2803驱动5寸数码管亮度不足的问题

R1-R7放错位置了。

网友A:
自己去搜 PMOS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题不能概括问题,这是论坛的大忌,小心ID,建议改为:求助2803驱动5寸数码管亮度不足的问题

谢谢您的提醒。电阻是不是每一组数码管单独用?

楼主:
好的,我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搜 PMOS驱动电路

嗯嗯嗯,,,谢谢你的关注与提醒。我去查查

网友E:
楼主,这个帖子的标题不妥。 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你这样费劲了,动态扫描,可能会导致亮度不一致,使用的IC也不少,还不如直接3个595来的省事 ...

是的,我已经改过来了,

楼主:
你好,UDN2981是不是驱动共阳极数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帖子的标题不妥。 改一下吧。

好的,谢谢你!

网友G:
电路设计时要注意亮度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UDN2981是不是驱动共阳极数码管的?

udn2981输出高电平的,使用方法和ULN2803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设计时要注意亮度问题

谢谢提醒,现在是每个595对应一个数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udn2981输出高电平的,使用方法和ULN2803一样的

好的,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已经改过来了,

标题不合格,快去改。

网友I:
建议用MBI5026,横流驱动,静态显示,两个MBI5026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用MBI5026,横流驱动,静态显示,两个MBI5026搞定。

谢谢,现在去打板了,实验一下,不可以的话就换

网友J:
这个电路不行。5寸数码管的笔划电压在14V左右,12V不能工作。而且D4953是PMOS管,S级应接14V以上电压,并且不能直接用595驱动,需要再加一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不行。5寸数码管的笔划电压在14V左右,12V不能工作。而且D4953是PMOS管,S级应接14V以上电压,并且 ...

嗯嗯,,谢谢您的指导。我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