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好用输入法:小狼毫,中州韻,Rime,weasel

楼主(2016-06-21):
小狼毫,中州韻,Rime,weasel
--------------------------------------------------

安装包不过几M,包含数十种输入法,界面简洁,反应零延时。

无广告,无后台,几乎兼容所有的Windows,还有Linux版本。

常用的方案组合:朙月拼音+五筆畫,无敌了。

github: https://github.com/rime/weasel

小提示:
五笔画使用 “h、s、p、n、z” 分别表示 “横、竖、撇、捺、折”。
输入状态下使用 Ctrl+~ 可以打开方案选项。
win8下建议在安装后删除TSF版本,因与Metro有兼容问题。
修改yaml文件后需要重新用WeaselDeployer.exe至少变更配置一次才能使新配置生效。

网友:
用了两年多了…

网友:
用过,觉得界面不友好。

网友:
热键里的 grave是什么鬼?     哪个键?

网友:
用过,确实不如云输入方便多,兼容性有点问题,现在还用搜狗4.10

网友A:
用 双拼的 路过.    手机也在用双拼呢.

那年学五笔感觉太多要背的东西了,就改成了背双拼键盘表.

后悔没学五笔,现在不会写字了. 一边抱着手机查字,一边写,尴尬的要命!

网友:
用了好久了,自从有了它,极品五笔之流就被彻底抛弃了

网友:
还是不习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双拼的 路过.    手机也在用双拼呢.

那年学五笔感觉太多要背的东西了, ...

其实五笔用久了也不会写字了

网友:
谢谢楼主,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双拼的 路过.    手机也在用双拼呢.

那年学五笔感觉太多要背的东西了, ...

双拼的握个手

网友:
小鸭五笔,用了十几年了。

网友:
这个就叫小啊

你那是没用过五笔加加,,我用好多年了

网友:
下来试下,

网友:
试了一下,果然还是不合适自己

网友B:
用念青的路过,安装的时候干净,只有800K左右,装入系统里面的,没有安装文件夹的。而且有很多生僻字,而且原词组已经很多,基本不用造词。

网友:
只会用五笔的,下载试了下,貌似比搜狗五笔好用呀

网友:
没有远程用户词库,会痛苦死,一直sogou,手机,pc会强大的自动同步用户词库。
主要是人名,地址,没有用户词库会痛不欲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双拼的 路过.    手机也在用双拼呢.

那年学五笔感觉太多要背的东西了, ...

我也在用双拼,手机上用手写,不然真的不会写字了

网友:
不会五笔的默默路过

网友:
这个好像好久没有更新了,兼容性有点问题

网友:
搜狗 表示不服

网友:
也来握手

网友:
试用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我用的是QQ五笔,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双拼的 路过.    手机也在用双拼呢.

那年学五笔感觉太多要背的东西了, ...

其实学了五笔也是一样的,很多字会打不会写,还有些字会说不会打、也不会写。基本功能都让电脑给废了!

网友(2016-07-30):
个人感觉极点五笔不错,响应快,支持五笔拼音,可惜好像不更新了,字库不全是硬伤,

网友:
搜狗五笔十拼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双拼的 路过.    手机也在用双拼呢.

那年学五笔感觉太多要背的东西了, ...

我会告诉你我用五笔我也不会写字了吗?

网友:
紫光拼音,,,

网友:
用了很久了,有一个问题,就是个别情况下,光标不能自动定位。

网友(2016-09-14):
一直在用,的确不错,开源输入法,至少不会作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双拼的 路过.    手机也在用双拼呢.

那年学五笔感觉太多要背的东西了, ...

在别人面前不会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双拼的 路过. 手机也在用双拼呢. 那年学五笔感觉太多要背的东西了, ...

讯飞输入法,可以鼠标和触摸屏手写。

网友:
用着还不错。其它输入法,总担心有后门,不敢用。不过,现在除了 MAC,都用 WIN 10 自带的五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念青的路过,安装的时候干净,只有800K左右,装入系统里面的,没有安装文件夹的。而且有很多生僻字,而且 ...

+1
也觉得念青五笔很干净,

网友:
我也不会这字了,提笔忘字

网友:
搜狗输入法还行啊,搜狗输入法的U模式和V模式很方便的,不会的字或者不会读的字生僻字等用U模式就行了,很方便的。

网友:
我用微软拼音,习惯了一样好用.

网友:
用是很久用,不过某些软件用五笔的时候,光标不会跟随。

网友:
五笔画使用 “h、s、p、n、z” 分别表示 “横、竖、撇、捺、折”。

LZ说的五笔 是手机那种笔画输入法吗,这个好,简单 强大 比背字根的好多了,我在手机上 笔画输入 能打繁体字。
话说 手机的笔画输入法是谁发明的,简单易用,就是对笔画顺序要求太高,软件上要有纠错联想能力, 很多时候我们写字并没有按规范的笔画顺序来写的 像‘长’字 我都是先写 横 的,结果就悲催了。

网友:
很好 试试

网友(2016-11-10):
双拼+形码才是正道,可惜人性就是懒,一点点学习成本都不愿意付出。

网友:
才知道的,试试看!

网友:
试试看好用吗

网友:
用是好用,但在很多软件上不能光标跟随。弃之,这样的bug已经好几年了,一直都这样。

网友:
这个确实好用,用一个Z字来解决了五笔中混输拼音的问题,毕竟拼音只是辅助的,别的方案全混在一起影响了五笔的舒适性

网友(2018-11-06):
这个好用.

网友:
也来握个手,哈哈

网友:
现在我的手机输入法也是这个(同文)

网友:
模糊音匹配不好用?

网友(2019-05-07):
wubi86
痛恨百度 搜狗的 五笔输入法    还是rime好用 几大系统都有

网友:
用了快一年了,不错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这个输入发,之前用google的拼音,现在一直是微软默认的

网友:
用了快十年了:粵拼jyutpin@rime@ibus@linux and jyutpin@google輸入法@Andr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