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SD的几点猜想

楼主(2016-06-21):
猜想1: SSD的寿命主要取决于剩余空间大小。
因为:
只有剩余空间能用作写均衡分配的可用块。
静态文件存在于SSD中,其不会被转移,即使其占据的块的写入次数极少而其余块几乎快要寿命终竭;除非该文件被修改;而且取决于应用程式以及文件系统等因素,有些对文件的小量修改并不会导致整个文件被重写。
如果SSD用来安装操作系统,操作系统中有多少静态文件,这将很大程度上影响SSD的寿命。
由于每一次安装系统时,SSD会被先格式化,此时SSD中写入次数最少的块会被优先使用,这会导致操作系统的静态文件将永远占据写入次数最少的块,无论你重装多少次系统。

猜想2: 对SSD分区不会限制写均衡算法,即其能跨区交叉分配全部的块。
因为:
由于SSD的对外访问地址(即使该地址对外被称作“物理地址”)是被映射过的,因此分区信息等亦是建立在逻辑层。

网友A:
难道SSD就不可以有算法挪万年不动的静态文件到写入次数多的块?

粗暴举例:120G的SSD,有60G的静态文件占着写入10次的块。剩下60G的空间被写入了1000次。可不可以由SSD控制器把这两部分空间交换一下,不就接着用60G写入10次的块了。

BTW,我都能想到的解决方法SSD控制器厂家肯定有更优的已经实现的方案。所以LZ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
这个就是静态平衡跟动态平衡的不同,一般厂家采用静态平衡算法

网友:
你要是做过磨损均衡就不会这样想了

网友:
懂ssd的还真不少。几个关键词,动态和静态磨损均衡,冷热数据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SSD就不可以有算法挪万年不动的静态文件到写入次数多的块?

粗暴举例:120G的SSD,有60G的静态文件占 ...

你一个“交换”说得真简单。

要想腾出可用的物理地址,其上的数据先要被复制到其他位置,然后擦除原始地址,然后在原始地址写入新数据,这会严重影响写入性能。

而且如果在转移时遭遇掉电,会有损毁现有文件的风险。如果按常规方法,写入时掉电只会损毁新文件。

除非利用空闲时间来转移静态文件。但是这个风险太高,我怀疑SSD厂商不会为了提高一点寿命而承担丢失数据的风险。

网友:
我还是觉得,这不是楼主要考虑的问题,你说我现在SSD512G,系统加一堆东西占掉200G,剩下300G俺是随便用的,bt随后开,管那么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一个“交换”说得真简单。

要想腾出可用的物理地址,其上的数据先要被复制到其他位置,然后擦除原始 ...

你怎么知道没有类似的算法的。我只是举了一个粗暴简单的例子,所以不要拘泥于我说的“交换”这个词。我相信SSD厂家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可怜的楼主,该考虑什么问题都被7楼限定了。
我看楼主考虑这么深应该是SSD周边未入门人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一个“交换”说得真简单。

要想腾出可用的物理地址,其上的数据先要被复制到其他位置,然后擦除原始 ...

你完全多虑了。SSD内部的算法处理很复杂。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问题都有解决。异常掉电也不是问题。

网友:
用了几年ssd,效率太高了,就是原理一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