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基于switch数据交换,但也是多个设备共享信道吧?

楼主(2016-06-21):
如图中所示的设备1和设备2都要和 Root Complex通信也是共享一个信道吧?

网友:
PCIe物理上是分1X,4X,8X,16X这样的,1X就是一条信道,16X就是有16条物理信道,所以...

网友:
pcie是基于包的,USB hub类似,差别在于链路比USB的 要大。

网友(2016-11-26):
pcie 是点对点的 基于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