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STM8的一拖四脱机烧录工具

楼主(2016-06-22):
RT,这次量不少,需要脱机烧录,一拖四,烧录好之后才上SMT,各位电工如有使用经验,请推荐工具购买途径,谢谢!

网友A:
只用过1拖1的,人工一个一个的放在烧录座上,1000片的话1个人工作大约8个小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1拖1的,人工一个一个的放在烧录座上,1000片的话1个人工作大约8个小时吧 ...

太费时了,你用的是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线脱机烧录还快些,
使用脱机烧录器烧录,速度比烧录IC要快啊

不能呀,到手的只有芯片,没有电路板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8342439840

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截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1拖1的,人工一个一个的放在烧录座上,1000片的话1个人工作大约8个小时吧 ...

先焊接再编程速度会快些。

网友:
一般焊接后流出测试点,在测试点上烧录,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图                                                                                            ...

哈哈,这间店找过,感觉不错,看来要自己配IC座引线出来了,因为不能在成品上烧录呢,我们出IC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间店找过,感觉不错,看来要自己配IC座引线出来了,因为不能在成品上烧录呢,我们出IC ...

直接烧写IC,那要买IC座了。

网友(2016-10-10):
标记一下。

网友C:
烧写裸片要配编程座的。

网友(2016-11-10):
多通道的效率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烧写裸片要配编程座的。

直接在板子上烧写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板子上烧写也可以。

我们都是先贴片再烧写。

网友(2017-02-22):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是先贴片再烧写。

使用脱机烧录器烧录,速度很快!

网友:
一般焊接后留出测试点,在测试点上烧录,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是先贴片再烧写。

我们也是。

网友:
嗯,这样可以顺便测试板子本身是否正常。

网友D(2017-04-17):
引用 网友C:
截图                                                                                            ...

不错,先看看,谢谢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先看看,谢谢推荐。

嗯,确实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一次同时烧写4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次同时烧写4个?

是的。同时!

网友:
那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板子上烧写也可以。

是的。

网友(2017-05-25):
一次同时烧写4片,效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截图                                                                                            ...

看介绍很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板子上烧写也可以。

大多数都是先贴片在烧写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先焊接再编程速度会快些。

如果对裸片烧写,芯片拿来拿去,弄伤芯片引脚麻烦就大了,所以一般都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裸片烧写,芯片拿来拿去,弄伤芯片引脚麻烦就大了,所以一般都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

量大了就是先烧写后贴片, 有自动化烧录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大了就是先烧写后贴片, 有自动化烧录器的。

嗯,这种量是非常大了。抓取芯片都是机械手,这样当然是非常妥当的。

网友:
烧写裸片要配编程座的,座子要质量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大了就是先烧写后贴片, 有自动化烧录器的。

这个设备不错。

网友C(2017-07-11):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一次同时烧写4个芯片。效率高。节约人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次同时烧写4个芯片。效率高。节约人工了。

4个并行烧写?

网友C:
是的,并行的。

网友C(2017-08-18):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板子上烧写也可以。

是的,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都是先贴片再烧写。

我们就是这样干的,板子上留出烧写孔。

网友F:
SEGGER JLINK脫機的燒錄器 燒一片要3~5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F:
SEGGER JLINK脫機的燒錄器 燒一片要3~5秒

Jlink现在支持STM8系列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Jlink现在支持STM8系列了吗?

没有吧。

网友:
确实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也可以先烧写再贴片的,不过需要座子。一定要买质量好的座子。

网友C(2017-09-21):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先烧写再贴片的,不过需要座子。一定要买质量好的座子。

用座子太麻烦。把IC引脚弄伤麻烦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并行的。

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座子太麻烦。把IC引脚弄伤麻烦就大了。

是的,一般都是先焊接好。PCB上留出SWD口。

网友(2017-10-24):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不错。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截图                                                                                            ...

感觉不错额。

网友:
是的,很不错的神器。

网友(2017-11-24):
引用 网友C:
截图                                                                                            ...

这东西效率高。

网友(2018-03-18):
引用 网友C:
截图                                                                                            ...

4个并行烧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这样确实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不错。效率高。

网友(2018-04-24):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不错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还不错。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截图                                                                                            ...

不错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非常不错的。

网友(2018-05-28):
引用 网友C:
截图                                                                                            ...

烧写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很不错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多数都是先贴片在烧写吧。

我们是的。

网友:
我的STM32 是8 拼板子, 一次烧录4个,用继电器切换 烧录另外四个,烧录8pcs 大概8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批量烧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截图                                                                                            ...

很不错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瞧瞧

网友(2018-07-17):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很不错,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截图                                                                                            ...

不错,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截图                                                                                            ...

很不错的。

网友(2018-08-31):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编程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好东西要顶。。

网友(2018-10-08):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不错,支持。

网友(2018-11-15):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的是这种脱机的吧,我们产线正在用,还不错。不过我们是先贴片再烧写的。

https://item.taobao.com/ ...

不错。

网友:
沃日 这双簧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