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泰克DPO2012B可以用电流探头A622吗

楼主(2016-06-22):
如题,谢谢!!

主要是在TBS1102B和DPO2012B之间纠结;
因为要用来测电流,准备买个A622电流探头;而DPO2012B推荐的tekvpi接口的电流探头太贵了,超预算;

另外,DPO2012B的前面板会不会是这样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7110-1-1.html?_dsign=1b5ad769

楼主:
顶一下
另外有没有坛友有渠道购买tek示波器和探头,可以优惠的!

楼主:
再顶一下

刚问了一下淘宝的,DPO不支持A622

网友:
从图来看,电流探头适配TBS的机型。

楼主:
这意思是不是支持啊

http://cn.tek.com/node/856984

网友A:
这两个示波器什么价格,我记忆中存储深度差好多

网友:
好高端的玩意

网友:
我对拥有电流探头的人都会深深的表示崇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示波器什么价格,我记忆中存储深度差好多

是差好多

TBS1102B:6921,存储深度2.5K
DPO1012B:11040,存储深度1M

https://tektronix.tmall.com/?spm ... 721.d4918089.zsJcUT

楼主:
淘宝的可能也不太懂,问了泰克旗舰店的说可以直接使用;

已买DPO2012B,A622;到了上电试了再通知大家;

网友B:
放心用吧,A622是标准BNC接口的。不光TEK的示波器,一般的示波器都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用吧,A622是标准BNC接口的。不光TEK的示波器,一般的示波器都可使用。

网友:
从来没用过电流探头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差好多

TBS1102B:6921,存储深度2.5K

建议买个dpo4通道的,贵不了多少,探头建议你看看国产的或者台湾的

网友:
的确就是长的那样,两通道的奇丑,右边两路空位。
tek太懒了点。。

楼主:
1,A622是可以直接用在DPO2012B机器上的;
2,机器的前面板是英文的,就是1楼的第二张图片,随机器附带一张中文的薄膜面板;
     网友拍的那张,是安上中文塑料膜的效果;这个膜没有胶,是靠2边的4个小边卡入机器的4个小孔来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