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破壁机用的大功率的电机是什么电机啊?

楼主(2016-06-22):
看到NB的破壁机能转到24000转/分钟,也就是400转/秒。这么快的速度对电机有什么要求呢,一般的大功率直流电机就行吗?

网友:
直流电机上10000转很轻松

网友A:
刚在淘宝买个25块钱的无刷电机,12V可以16000转,准备做主轴电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在淘宝买个25块钱的无刷电机,12V可以16000转,准备做主轴电机用

功率太小吧

网友A:
worx wu278
号称500W,估计实际400W没啥问题,现在正在头疼怎么连接无动力主轴,法兰连接的雕刻机真是太业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orx wu278
号称500W,估计实际400W没啥问题,现在正在头疼怎么连接无动力主轴,法兰连接的雕刻机真是太 ...

12V400W 那线要多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400W 那线要多粗啊?

说错了,瞬时功率500W维持49s左右

线径大概是1.0的,4A电流没啥问题,连续工作100W问题不大,有风扇散热

网友:
小意思,串励电机达到20000转是小意思。什么破壁,都是忽悠人的,写个概念多卖钱

网友:
破壁是不是粉碎细胞壁的意思,还有种纯压榨的和粉碎型那种好?

网友C:
破壁机现在有能到五万转的,不过那噪音不是一般大

网友:
串励电机

网友:
四轴上用的2212无刷都有接近两百瓦,空载转速能到4万,带上桨也能有两万转

网友:
不知道呀,没用过电机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破壁机现在有能到五万转的,不过那噪音不是一般大

噪声来自哪里啊?怎么减弱呢?

网友:
搅拌机上面用的一般都是串励电机。

网友:
噪声来源我觉得应该有几个方面:风扇、轴承、电刷。以前拆过串励电机,主轴上有一个铁片风扇,给铁芯散热的,上万转的风扇,噪音必须大。

网友:
现在国内有厂家再用SRM做高速电机,设计转速100000。
不知道有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噪声来自哪里啊?怎么减弱呢?

没了解,不过那么高转速和功率(2500W左右),噪音和振动肯定是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