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的SMT貌似对含有下划线的位号处理有问题

楼主(2016-06-22):
今天下了两单,都发现这个问题。位号中含有下划线的时候,元件匹配OK,能正常识别,但是贴片图中显示是红色。不知道最后这几个红色的元件是贴呢?还是不贴呢?
下面几个图是其中一个订单的情况:

另外,对SMT的元件有几条建议:
1、可否增加几种0603的LED?现在只有红色一种,才少了
2、STM32F103RBT6 能否改成 STM32F103RET6?既然是样板,Flash大点没问题。即能用 STM32F103RET6 能代替STM32F103RBT6,但是反过来则不行。类似,STM32F103C8T6建议改用STM32F103CBT6
3、二极管能不能加一个 SOD-323 封装的?还有 SOD-523封装的也加一个

网友A:
显示为红色的元件,没有帮贴的哦。

网友B:
位号识别:

AD系列 位号(标号), 是依照 ","(逗号)分割,

如果按照 R10-12这样写可能就识别成了 连标. 拆分成了 R10,R11,R12  但是,但是这种标识方式AD系列是不会出现,   除非人为写上.

PADS系列 位号,是依照 " "(空格)分割,  PADS 会使用连标.

立创: 需要区分是那个软件创建的BOM. 然后在拆分标号.

工程师: 尽可能不使用奇怪的符号作为标号. 或自创标号表达方式 如 R10:12,  R10~12,  R[10-12],  R10>12,  R10-R12,  R10  12,

//看到熟悉的 0角度表达方式真是亲切呀. 当初我做软件,随便一想也用了同样的表达方式.  字符串应该限制一下角度. 只允许0-180度, 要不然图上什么样的角度字符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号识别:

AD系列 位号(标号), 是依照 ","(逗号)分割,

王工,下划线应该不算是特殊字符吧。几乎所有的计算机语言里面都把下划线当作第27个英文字母来看待。
如果位号要想表达多一点信息,例如 LED_TX 和 LED_RX ,这样,应该是很正常的吧。因为减号很多时候被特殊对待,例如当作区间连接(1-5表示1、2、3、4)、当作减号等等,所以我一般不会把减号用来做连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为红色的元件,没有帮贴的哦。

既然BOM都已经自动匹配上了,生成贴片图的时候有问题,希望JLC的程序员检查一下程序,是哪个环节的问题。

网友C:
我让it部在查什么原因,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王工,下划线应该不算是特殊字符吧。几乎所有的计算机语言里面都把下划线当作第27个英文字母来看待。
如 ...

识别标号问题不是出在你这里.  是相会没有个约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让it部在查什么原因,不能识别

这个问题已经遇到过了,嘉立创的系统会把下划线后面的字符省略,例如R1  和 R1_1, 系统会把R1和R1_1都识别为R1,你们的贴片图是两个都是蓝色的,结果贴回来,只有R1是贴上的,而R1_1却没有贴,当时我已经发现问题了,让你们的SMT技术人员去协调替换BOM,多次提醒结果还是忘了,说下次免工程费。

网友:
感谢大家建议,以经让it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