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元的大众车机破解蓝牙、1小时关机

楼主(2016-06-22):
前几天看到论坛一朋友发的帖子,“30块钱 玩车级CD播放”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8&highlight=30
恰好家里的破音响太次了,木耳朵又舍不得买高大上的,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入手了坛友推荐这个车机,
回来简单的接上喇叭一听  还真不错,不播放的时候几乎没有电流声,我这外行判断音响好与差也只能通过有没有电流声来看了

整体效果感觉比商场买的几百块的音响要好多了

破解文件和效果如下  (我只是搬运工 亲测可行 发上来大家共享 来源在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78728

网友A:
这个破解是不是绕过了CAN的芯片直接与车机的MCU通讯?

网友B:
楼主购买的连接可以给下吗?

网友:
关键是喇叭在哪里弄的?想涛一对性价比好点的音箱

网友:
这个牛,虽然手里没这个车机,但是还是要围观一下

网友:
真会玩 一个can模拟器得几十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破解是不是绕过了CAN的芯片直接与车机的MCU通讯?

是的  直接把can芯片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购买的连接可以给下吗?

淘宝搜索    大众车机   很多的

网友:
数码之家,一堆的这东西

网友C:
LZ知道开机密码怎么破不?
可以根据序列号算,但序列号标签撕掉了(而且淘宝算也要钱,不值得),虽然试过拆掉EEPROM可以用默认密码开机,但没办法保存电台又不太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知道开机密码怎么破不?
可以根据序列号算,但序列号标签撕掉了(而且淘宝算也要钱,不值得),虽然试过 ...

这个没有开机密码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开机密码啊

哦,我那台不是这个型号,有防盗锁,12V一掉电就要输入开机密码。
据说密码存在EEPROM里面,我也确认了EEPROM拆掉密码就变成默认的了,但是EEPROM内容读出来用网上找的几个密码地址试了都不对,估计是新固件做了加密处理,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太能折腾了。

网友:
好的有空也上淘宝去搜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我那台不是这个型号,有防盗锁,12V一掉电就要输入开机密码。
据说密码存在EEPROM里面,我也确认了EE ...

直接重新买一个,反正这么便宜

网友:
有时候琢磨是一种乐趣

网友:
顶起,改天去搞个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我那台不是这个型号,有防盗锁,12V一掉电就要输入开机密码。
据说密码存在EEPROM里面,我也确认了EE ...

终于发现大师也搞不定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我那台不是这个型号,有防盗锁,12V一掉电就要输入开机密码。
据说密码存在EEPROM里面,我也确认了EE ...

圣手也有今天?不如再买一台,复制eep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单片机就是不断的给CAN的RX脚干扰电平,使机器不能进入睡眠,即使有总线错误。

网友:
才30元,这么便宜,刚好有几片STCF104W

网友:
看了下有直接做成带喇叭一体的 比较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圣手也有今天?不如再买一台,复制eep

不是我的,我才不买这种东西……

网友E:
仔细看了HIFIDIY的帖子,发现车机其实是在检测CAN上有没有通讯,只要有通讯,那不管数据如何,一概视为在汽车上。
设计人员应该是认为,汽车上的设备都是CAN总线,只要总线上有数据,那么不管数据如何,肯定在汽车上。
我们大可拿个带CAN的STM32,弄个循环,胡乱发数据出去就成。

网友:
关注下,有空也搞个

网友:
楼主,你的怎么只有三条线,单片机第二脚为电源正极vcc,怎么没接?那单片机怎么通电工作?

网友:
好啊,我也弄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我那台不是这个型号,有防盗锁,12V一掉电就要输入开机密码。
据说密码存在EEPROM里面,我也确认了EE ...

找已知密码的同型号机复制eeprom数据过来 汽车音响解码的一般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HIFIDIY的帖子,发现车机其实是在检测CAN上有没有通讯,只要有通讯,那不管数据如何,一概视为在汽 ...

这方案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知道开机密码怎么破不?
可以根据序列号算,但序列号标签撕掉了(而且淘宝算也要钱,不值得),虽然试过 ...

试试装片空白EEPROM会是什么情况。
也许系统会重新初始化这个EEPROM,密码会不会就变成默认的了。

网友F:
干嘛非得要破解的?没一小时关机的大把多。
我就买了一个30块,没有一小时限制的。里面芯片都是通用件,有得玩。

网友:
留名,有机会可以玩玩~~

网友:
我是直接在PCB上查找线路,让背光常亮,电源一直开启,没有花钱哈哈

网友:
非常不错的想法。

网友:
牛,原来想买一个。发现要买配套的CAN控制器才能一直开启。
你这个省钱

网友:
我的和楼主一样的没有工具拆不了,就从某宝买个tja1050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HIFIDIY的帖子,发现车机其实是在检测CAN上有没有通讯,只要有通讯,那不管数据如何,一概视为在汽 ...

人家都用51发脉冲  反正不干别的事 没有中断打断  你这成本好高

网友:
模拟CAN总线数据,欺骗车机未拆机实现破解。

网友H:
楼主这车机FM电台清楚吗,有sa..sa..声的那种还是不会sa..sa..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车机FM电台清楚吗,有sa..sa..声的那种还是不会sa..sa..声的?

只放音乐,没用fm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人家都用51发脉冲  反正不干别的事 没有中断打断  你这成本好高

^_^,
你看他另外一个帖子,这机器貌似还是要接收数据的,也许哪天找到数据格式,就可以遥控了

网友:
抽空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_^,
你看他另外一个帖子,这机器貌似还是要接收数据的,也许哪天找到数据格式,就可以遥控了 ...

好像是有个方向盘遥控  莫非那个方向盘遥控按键还转成can去遥控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干嘛非得要破解的?没一小时关机的大把多。
我就买了一个30块,没有一小时限制的。里面芯片都是通用件,有 ...

请问,那里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请问,那里买的?

h 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SiO80e&id=38409518493&_u=o5nlg3g3c45
主控STM32F100    连JTAG口都有出来了。
音量BD37531
收音TEF6616   收音不错,信噪比高,立体感强,也可能是我就在城市离得近的原故。
功放TDA7385 国产    据说这是个渣,手册上15W 失真10%,不过实听还行,普通用户用来听听收音什么的没问题。我打算专门做一片数字TPA3116d2换上。反正现在功放IC也拆下来了。
稳压TDA3681
电路很简洁。芯片都是找得到资料的。很适合动手改装。
显示是白底点阵。128*64的好像。
有USB和SD、TF口
品相很好。9.9成新。还送电源、喇叭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F:
h 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SiO80e&id=38409518493&_u=o5nlg3g3c45
主控STM32F1 ...

这个好像没有蓝牙功能,而且提价了,要35元,还不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好像没有蓝牙功能,而且提价了,要35元,还不包邮。

实际使用后你会发现蓝牙没什么卵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个好像没有蓝牙功能,而且提价了,要35元,还不包邮。

另一个原来我拍的是26包邮,还是彩屏带触摸的。还没到,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不过现在涨到39包邮了
h 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kJQYt0&id=534198140515&_u=p5nlg3g2f4e

网友K:
看来大家挺关心大众车机的模拟解码器的,我也发布下我自己做的吧.整合多种速度和数据

4月16更新了程序.依然要自己按硬件输出修改信号输出引脚.不会的可以和我一样连接在p3.4直接用编译好的hex文件
该文件直接包含在工程中.
程序花了两天研究crc算法并添加,为了可以使用没有crc的数据,因为我发现网上找不到现成的软件来计算can的crc15
另外独立出数据,可以方便大家添加删除.至于发送程序就不要改了,超过了内存使用量就要提高速度了,需要重新校准.
总之欢迎大家测试,因为我只有一个机器,算是闭门造车.大家测试后提供机器编号和实际情况.更欢迎大家提供补充数据和速度
另外看坛友说关机后因为没有关闭数据的发送所以引起待机功耗大,程序中已经有提供做法就是检测到机器关闭就发送关闭数据后停止运行等待下次开机
但是因为你们没有对应的硬件连线,所以我注释掉了.我连接在p3.5脚.没有对应的就不要去掉才注释,会引起程序当掉的,只给有对应连接的使用的.
以后哪天心血来潮了加个遥控开关机,也仅是开关机,音量啥的没有数据,难点

一直看到坛友发的模拟器,芯片太多不好做.
我没有自己画图,就借网友的图修改修改做个示意就好了,反正很简单.
蓝牙背光可用并可自己控制。修改了车机can的两根线用于下载程序,下载好了之后这两根又是按键背光和点火.
顺便把我自己写的程序也贡献出来好了.
当时因为数据的来源原因一直没有发布,但是现在已经在网上开始流传了,应该不能怪我头上了.
先贴我的修改好的图,就一张,和示意用的电路图,修改网友的来的.不是抄袭哈.实在是就是这么简单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c程序.一直用到现在,证明是可靠的.
你可以随意添加适用的数据.我这只有5gg 035 185 和 34d 035 185的
当然也可以加低速的,不过程序可以参考我的,你添加低速的发送程序,
理论上可以高速低速全整合,可以通吃所有的can车机(前提车机只收不发并且你有数据)

直接贴代码加工程

/********************************************************
*  版权所有,仿冒不究
*  程序因机器和数据的缺少,没有仔细测试
*  希望大家共同提供数据补充修改,
*  暂时用12m速度的原因,添加附加功能会出错.
*  若需要添加其他功能如遥控等需要更多的内存需要提高频率并重修延时参数
*  此程序不适合12t的51单片机使用,还是因为速度不够.
**********************************************************/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stc15f104e.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include<erjinzhi.h>
//stc15f104e   频率设定为12MHz
sbit onoffcheck=P3^5; //开关机检测,用于关机降耗
sbit can_l=P3^4;  //输出引脚,和rx同相
sbit acc=P3^0;   //点火
sbit led=P3^1;   //背光
uint code cancode[][4][8]={
//数据代表意思依次为
//贞id,数据字节数,4个数据不满4个补0,crc校验,can速度
//暂时只做了最长4个数据的,crc只是看的,实际发送的值是程序自动计算的,
//can的速度暂时只支持100k,125k,500k,
{ //5gg 035 185 高尔夫7
{0x5f0,4,0xe4,0xe4,0x00,0x00,0x1efd,500},//开灯
{0x5f0,4,0x00,0x00,0x00,0x00,0x0391},//关灯
{0x3c0,4,0xa0,0xa0,0x33,0x33,0x1ceb},//ACC_ON
{0x3c0,4,0x00,0x00,0x00,0x00,0x0190}//ACC_OFF
},
{ //34d 035 185
{0x470,4,0x00,0x00,0x47,0x00,0x3d5a,500},//开灯
{0x470,4,0x00,0x00,0x00,0x00,0x769f},//关灯
{0x570,4,0x03,0x00,0x00,0x00,0x0c63},//ACC_ON
{0x570,4,0x00,0x00,0x00,0x00,0x2f6b}//ACC_OFF
},
{ //rcd300+
{0x635,4,0x60,0x60,0x00,0x00,0x34bb,100},//开灯
{0x635,4,0x00,0x00,0x00,0x00,0x25dd},//关灯
{0x271,4,0x87,0x00,0x00,0x00,0x4d9f},//ACC_ON
{0x271,4,0x00,0x00,0x00,0x00,0x2683}//ACC_OFF
},
};
#define part (sizeof(cancode)/4/8/2) //每部分4条8元素2字节
#define buflen 80
uchar canpart;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i,j;
for(;t;t--)
  for(i=220;i;i--)
   for(j=12;j;j--);
}
/*
uint crccale(uchar *bitbuf,uchar len)
{
uint crcreg,nextbit;    //crc计算
// bit crcnext;
uchar i=0;
crcreg=0;
while(i<len)
{
  nextbit=((uint)(bitbuf[i++]))<<14;
  crcreg=nextbit^crcreg;
  crcreg<<=1;
  if(crcreg&0x8000)crcreg^=0x4599;
}
return (crcreg&0x7fff);
} */
void sendcan(uint canid,uchar num,uchar dat1,uchar dat2,uchar dat3,uchar dat4,uint speed)
{
uint cancrc;
uchar i,j;
uchar idata loadbuf[buflen];
uint nextbit;
if((num==0)||(num>8))return;
loadbuf[0]=num;
i=1;
canid<<=5;
for(j=11;j;j--)//id
{
  if(canid&0x8000)loadbuf[i++]=1;
  else   loadbuf[i++]=0;
  canid<<=1;
}
loadbuf[i++]=0;  //非远程请求
loadbuf[i++]=0;  //非扩展帧
loadbuf[i++]=0;  //保留位
num<<=4;
for(j=4;j;j--)//数据长度
{
  if(num&0x80)loadbuf[i++]=1;
  else  loadbuf[i++]=0;
  num<<=1;
}
num=loadbuf[0]-1;
for(j=8;j;j--)//数据1
{
  if(dat1&0x80)loadbuf[i++]=1;
  else  loadbuf[i++]=0;
  dat1<<=1;
}
if(num--)
{
  for(j=8;j;j--)//数据2
  {
   if(dat2&0x80)loadbuf[i++]=1;
   else  loadbuf[i++]=0;
   dat2<<=1;
  }
}
if(num--)
{
  for(j=8;j;j--)//数据3
  {
   if(dat3&0x80)loadbuf[i++]=1;
   else  loadbuf[i++]=0;
   dat3<<=1;
  }
}
if(num)
{
  for(j=8;j;j--)//数据4
  {
   if(dat4&0x80)loadbuf[i++]=1;
   else  loadbuf[i++]=0;
   dat4<<=1;
  }
}
num=loadbuf[0];
loadbuf[0]=0;
cancrc=0;
j=0;
while(j<(num*8+19))
{
  nextbit=((uint)(loadbuf[j++]))<<14;
  cancrc=nextbit^cancrc;
  cancrc<<=1;
  if(cancrc&0x8000)cancrc^=0x4599;
}
cancrc&=0x7fff;
cancrc<<=1;
for(j=15;j;j--)//crc
{
  if(cancrc&0x8000)loadbuf[i++]=1;
  else   loadbuf[i++]=0;
  cancrc<<=1;
}
loadbuf[i++]=1;
loadbuf[i++]=0;
loadbuf[i++]=1;  //
j=buflen-1;    //j指向底部
for(;i;)
  loadbuf[j--]=loadbuf[--i];//底部对齐
num=1;
i=loadbuf[0]=0;
for(j+=2;j<buflen;)   //重新左对齐,并逢5添码
{
  if(loadbuf==loadbuf[j])
  {
   loadbuf[++i]=loadbuf[j];
   num++;
   if(num>=5)
   {
    num=1;
    i++;
    loadbuf=loadbuf[j]; //添反码
    loadbuf++;
    loadbuf&=0x01;
   }
   j++;
  }
  else
  {
   loadbuf[++i]=loadbuf[j++];
   num=1;
  }
}
for(i++;i<buflen;)loadbuf[i++]=0x01;
if(speed==500)
{
  for(i=0;i<buflen;i++)
  {
   can_l=loadbuf;
   nop;nop;nop;
  }
}
if(speed==125)
{
  for(i=0;i<buflen;i++)
  {
   can_l=loadbuf;
   for(j=(3000/125-6);j;j--);
   nop;//
  }
}
//添加需要新的速度时for(j=(3000/125-6);j;j--); 中的125就是需要的速度
//并且速度并不精确,可能还需要nop来细调
if(speed==100)
{
  for(i=0;i<buflen;i++)
  {
   can_l=loadbuf;
   for(j=(3000/100-6);j;j--);
   nop;//nop;nop;
  }
}
}
void senditem(uint partnum,uchar idx)
{
uint canid,speed;
uchar candlc,dat[4];
idx--;
canid=cancode[partnum][idx][0];
candlc=cancode[partnum][idx][1];
dat[0]=cancode[partnum][idx][2];
dat[1]=cancode[partnum][idx][3];
dat[2]=cancode[partnum][idx][4];
dat[3]=cancode[partnum][idx][5];
// cancrc=cancode[partnum][idx][6];
speed=cancode[partnum][0][7];
sendcan(canid,candlc,dat[0],dat[1],dat[2],dat[3],speed);
}
void main()
{
onoffcheck=1;
while(1)
{
  delay(300);
  if(acc)    //开电源
  {
   for(canpart=0;canpart<part;canpart++)
   senditem(canpart,3);
  }
  else       //关电源
  {
   for(canpart=0;canpart<part;canpart++)
   senditem(canpart,4);
  }
  delay(100);
  if(led)     //开灯 背光开
  {
   for(canpart=0;canpart<part;canpart++)
   senditem(canpart,1);
  }
  else        //关灯  背光关
  {
   for(canpart=0;canpart<part;canpart++)
   senditem(canpart,2);
  }
/*  if(onoffcheck)
  {
   delay(100);
   for(canpart=0;canpart<part;canpart++)
   senditem(canpart,2);
   delay(100);
   for(canpart=0;canpart<part;canpart++)
   senditem(canpart,4);
   while(onoffcheck);
  } */
}
}

工程:
编译好的hex文件直接在工程中.
不过要注意的是频率要选择12m.另外我为了适应适应自己的车机,重新修改到p3.4输出了。你需要重新定义编译下。
<erjinzhi.h>你们应该没有,请直接注释掉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14190
=====================以下添加:
我是搬运工

网友L:
想买一体的,贵点也行,大家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想买一体的,贵点也行,大家有推荐的吗?

我也是想买个成品,动手能力太差了,懒得折腾。

网友:
太会玩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玩玩,和楼主的一样。只不过是45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E:
^_^,
你看他另外一个帖子,这机器貌似还是要接收数据的,也许哪天找到数据格式,就可以遥控了 ...

方控是CAN的,可以DIY成遥控。
此外开关机,1小时关机也可以通过CAN数据破解,不用拆机的。外部挂一个CAN数据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有个方向盘遥控  莫非那个方向盘遥控按键还转成can去遥控的

方控是CAN的,可以DIY成遥控。
此外开关机,1小时关机也可以通过CAN数据破解,不用拆机的。外部挂一个CAN数据源就行了。

网友:
不用拆机处理吧,外部挂一个CAN数据源就行。
方控,背光,等等都可以用,跟在车上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大家挺关心大众车机的模拟解码器的,我也发布下我自己做的吧.整合多种速度和数据

4月16更新了程序.依 ...

能把那个附件下载下来传到这里吗,那边我没有注册,这个代码编译错误,听人说附件里面的是对的

网友K:
我也没注册,不过我有另外一个汇编版本的。

从以下链接再跳转,我就不贴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78728

===================================
过段时间我打算用STM32F030尝试一下按照那个汇编版本的程序流程重新捣鼓一下呢(我没CAN,只能根据汇编的来)。不过最近没空弄,手上有其他事情再忙。顺便加上车机的开关信号检测,然后再控制ACC。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没注册,不过我有另外一个汇编版本的。

谢谢,这个汇编的要拆芯片,刚刚那个是用stc模拟can,只用can_l输入控制的,所以程序不一样,汇编的我没有合适的芯片,换了老版本的1t的,但是频率估计不一样,不行的。我想找个有源码的可以修改发送频率

网友:
很想玩一下车机

网友K:
汇编的和之前的C语言那个一样呀,1050那颗CAN芯片你忽略,将单片机的P3.3接车机的CAN芯片前端TTL就可以了。
只是他多了个CAN,能省掉新手拆机拆CAN的麻烦。
C语言那个,根据帖子描述也是以这个为蓝本的,如果C语言那个不装CAN芯片,也要接在车机的CAN前的。
车机不发出数据,因此CAN模拟器的读信号直接忽略,其意图就是使用单片机模拟CAN模块,发送一模一样的信号给车机罢了。
用什么单片机都不重要,只要速度跟得上就行(从他们的程序看得出,最窄的电平信号大概2微秒),用什么语言也不重要,能实现就行。
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什么的,我也有,只是我暂时不想买CAN模块,虽然不贵。不过也说不定哪天会去买个模块回来自己分析一下数据的。
以下图片是从汇编事主那搬运而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汇编的和之前的C语言那个一样呀,1050那颗CAN芯片你忽略,将单片机的P3.3接车机的CAN芯片前端TTL就可以了。 ...

我用了你上面那个汇编的,我的2us的加上取反指令大概是2.6us的延时,差不多了,一条指令是600ns左右,但是焊上去了,背光不亮,蓝牙也不行,怪了,是去掉了can芯片,接到rx端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我用了你上面那个汇编的,我的2us的加上取反指令大概是2.6us的延时,差不多了,一条指令是600ns左右,但 ...

申明一下啊,这个汇编不是我的,我是搬运工。
我买的车机是34d 035 185,估计今天能到。
你尝试一下在烧录程序时将频率降低点试试。(原作者是说选12M的,但是由于有些芯片(104E、104W)不一样,原贴的跟贴中说要改成10M的。)
我还在准备中,还没进入捣鼓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申明一下啊,这个汇编不是我的,我是搬运工。
我买的车机是34d 035 185,估计今天能到。
你尝试一下在烧 ...

搞定了,你也可以用我这个,我的12M晶振,stc11F04E,改了一下延时的时间,用示波器细调了一下

这个就是34d 035 185

网友:
用了也没用,我在嘉立创打样线路板,带了10片104W(商城目前没有104E),到时候需要重新调的。

网友:
也有个车机,回家拆开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一个原来我拍的是26包邮,还是彩屏带触摸的。还没到,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不过现在涨到39包邮了
h ttp ...

能拍个接线图么,我收到货应该是你这种,论坛推荐的,现在找不到链接了,拍的时候是1元*26. 不知怎么接线。有那啥隔壁的链接也行。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03850

找到链接了。当时网友推荐就拍了,没拍尾线,哈哈,还被开包装,明天打开看看,有拍了尾线的能否拍个照看看,我直接焊接上去。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13599

找到接线图了,公司电脑不能传图片,奇怪,有朋友用的帮传一下。 这家伙居然有数字输入,莫非还带AV输入?
==============================
30到手的名图车机到手立即接线,为了省下尾线钱,为了找到接线的线柱,准备了好几天,拆了若干台电脑,就是为了得到里面的,就是那些hdd+,vdd+,hd+,rst什么的那些小线柱,aux4个,usb4个,共8个线柱,机箱面板usb及3.5插孔,按定义插进尾插即可,另外bup,acc,gnd和音频就直接焊接了,下面是接线图,共大家参考~~~~~~~
名图车机音质还可以,反应灵敏,还自带750m内存,可存入MP3,接线后立刻替换掉原来的福克斯车机,和福克斯车机比,音质清晰很多,相比欧美车机浑厚温暖的特点相比,具有日韩车机的典型特征,同一摆放位置,收音和福克斯比差很多,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滴~~~~~
现在纠结是否改影像输入,其实不改也罢,把平板放车机上,aux输入车机,效果杠杠滴~用平板看视频可比自带的那个小屏幕爽多了~~~~~接笔记本看电影也比较爽,唯一的要改的动力就是接个ccd当监控~~~~呵呵,玩电脑上网时,听见敲门就不用起身去看猫眼了~~~~~

网友(2016-08-30):
楼主用的是“大众CANBUS模拟器烧写文件”烧录的吗?

我用STC15L104E烧录了楼主位的程序,其中“大众CANBUS模拟器烧写文件”下载到单片机后,用示波器看第8脚,无任何波行输出……

虽然单片机型号不一样,也只是电压版本的区别吧,程序通用,不应该完全没输出吧

烧写高速版本的程序可以看到有波行输出的。

网友:
我试过,高低速的程序都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