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检测电池容量的方法

楼主(2016-06-22):
现在有哪些方法可以快速比较准确的检测出电池容量?

网友A:
电压和内阻。查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和内阻。查表。

如果是一次性电池呢?只能通过放电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和内阻。查表。

要是当锂电池老化后,容量和电压,内阻的关系也不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次性电池呢?只能通过放电去测试?

不是一次性电池,是锂电池,可充电的,有没有除了放电测试的方法之外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不差钱就上电量计芯片.

网友C:
快速的都是查表吧  而且还要记录电池是否有过充过放的~~ 每种电池的线性都不一样  锂电池现在基本都市电流积分加电压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速的都是查表吧  而且还要记录电池是否有过充过放的~~ 每种电池的线性都不一样  锂电池现在基本都市电流 ...

好的,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和内阻。查表。

那不同的容量的电池,会不会误差太大?

网友:
分容柜就可以,只是价格高一点

网友:
用电子负载测

网友(2019-08-26):
请教下 怎么测啊?

网友D:
电子负载恒流放电,放电到截止电压,记录下放电时间,容量大约就出来了,用电池标称电压乘放电电流乘放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负载恒流放电,放电到截止电压,记录下放电时间,容量大约就出来了,用电池标称电压乘放电电流乘放电时 ...

放电电流按1c来放吗?比如按10ma的电流一直放电10小时到电池的截止电压(电池标称是3.6v),那么就是10ma*10H*3.6v = 360maH,这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子负载恒流放电,放电到截止电压,记录下放电时间,容量大约就出来了,用电池标称电压乘放电电流乘放电时 ...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采购买回来的电池(很多)说要做 来料检测,这个怎么测呢?而且是一次性电池,貌似只能测电压吧,还是要接电子负载测试,电子负载测要放电 不现实啊,这么多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采购买回来的电池(很多)说要做 来料检测,这个怎么测呢?而且是一次性电池,貌似只 ...

电子负载测试业余玩玩可以,大量电池测容量,10楼早就有答案了,买分容柜啊!

网友F:
上次我去小米之家换电池,售后说检测旧电池容量,测试方法就是测内阻,说我的内阻65,正常值是60-75。但我的电池明显已经损耗很大,用AccuBattery测试容量还剩不到80%。所以单纯只测内阻,感觉结果不会准确。其实AccuBattery测试还是挺准的,换了新电池 后,经过多次充放电测试新电池容量是97%,大概3%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速的都是查表吧  而且还要记录电池是否有过充过放的~~ 每种电池的线性都不一样  锂电池现在基本都市电流 ...

表在哪里

网友C:
请找电池厂提供 哪里什么曲线数据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找电池厂提供 哪里什么曲线数据都有

https://beiliang.jd.com/

这家网上没搜到电池表

网友E(2019-12-13):
引用 网友F:
上次我去小米之家换电池,售后说检测旧电池容量,测试方法就是测内阻,说我的内阻65,正常值是60-75。但我 ...

AccuBattery 是手机自带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cuBattery 是手机自带的软件?

肯定是自己安装的。。除了苹果,手机厂商是不会让你知道电池真实电量或健康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