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类型的飞思卡尔单片机都用什么样的仿真器?

楼主(2016-06-22):
如题,我只用过MC9S12X系列的单片机,仿真器是北京龙秋的BDM,但是没用过ARM,比如K60系列等,谁用过说说,谢谢。。。。

网友A:
Kinetis系列的Cotex M0+ M4都可以用JLINK,设置SWD接口,只需要五个端口就可以仿真编程, 电源、地、SWDIO、SWCLK、RESET,RESET必须得留出来,否则可能芯片读保护后解不了锁!以前的8位机用BDM!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etis系列的Cotex M0+ M4都可以用JLINK,设置SWD接口,只需要五个端口就可以仿真编程, 电源、地、SWDIO ...

谢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inetis系列的Cotex M0+ M4都可以用JLINK,设置SWD接口,只需要五个端口就可以仿真编程, 电源、地、SWDIO ...

MC13213可以使用BDM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C13213可以使用BDM吗?

呵呵,我只研究过Kinetis与MC9S08的,其它的没接触过,您去查一下,不过Freescale有一个赛克隆PRO的东西,好像支持的很多,但是很贵,得五六千块钱!祝你顺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只研究过Kinetis与MC9S08的,其它的没接触过,您去查一下,不过Freescale有一个赛克隆PRO的东西 ...

这颗MCU内部的核就是HCS08/689S08A,这个BDM支持吗

网友C:
一直用开源的BD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颗MCU内部的核就是HCS08/689S08A,这个BDM支持吗

那应该可以,但还是建议您找代理商或者上网查一下,确认一下到底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颗MCU内部的核就是HCS08/689S08A,这个BDM支持吗

明确告诉你,BDM可以的。
你可以选择13213所带的的处理器的type。
我记得是直接有MC13213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开源的BDM

我自己想做BDM,但是又怕网上的BDM有坑。。。。哪儿开源?

网友:
G48之类的片子BDM不支持,只能用P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想做BDM,但是又怕网上的BDM有坑。。。。哪儿开源?

当时买开发板时,顺便花钱买了个BDM!

网友D:
用得着这么纠结吗,BDM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得着这么纠结吗,BDM又不贵

我要BDM,卖!

网友:
我们用PE

楼主:
能详细说下嘛?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下嘛?没用过。。。

PE MICRO
USB MULTILINK INTERFACE

楼主:
引用 网友D:
PE MICRO
USB MULTILINK INTERFACE

谢谢!!!!

网友:
8/16位机、32位冷火用PE multilink或BDM搞定,ARM用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