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相电流采样运放失调电压不一致

楼主(2016-06-22):
我做的无刷电机伺服,采用三电阻10毫欧经放大后采样,发现0电流(静态时),各运放出不一致,相差几十毫伏,怀疑是运放特性不一致导致。打算用软件校正,在静止时读取数据,运动时再减去各个值,不知是否可行,一般的伺服是如何做的,硬件能做到一致吗

网友A:
都是线性的,校0点,和放大倍数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你的这个失调不一致是否稳定,就是温度什么的变化了,原来失调大的仍然是大的,这样软件补偿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线性的,校0点,和放大倍数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回复,放大倍数如何校正呢?目前看0点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
相电流,交流的吧,串电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