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共阴极5寸数码管驱动问题

楼主(2016-06-23):
这是我用595+8550驱动的4位5寸共阴极数码管,前辈们看看有没有需要修正的!

楼主:
数码管是共阴极的,1和8引脚是KK,忘了修改了!

网友A:
图里只看到1位,是静态显示?每位一片595?
数码管电压需要14V驱动?
如果是,那PNP三极管就用得不对

网友B:
错误两个:
1: PNP 三极管用法错误,
2: 那个1K下拉电阻要了干嘛?

网友C:
三极管开关的原理都没有搞清楚,都要开始做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里只看到1位,是静态显示?每位一片595?
数码管电压需要14V驱动?
如果是,那PNP三极管就用得不对 ...

你好,谢谢你的关注,我是新手,一直用NPN的,对PNP不是很了解,用PNP怎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开关的原理都没有搞清楚,都要开始做设计了。

我是新手,再加上一直用NPN的,没用过PNP,请指点,应该怎么接PNP,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两个:
1: PNP 三极管用法错误,
2: 那个1K下拉电阻要了干嘛?

PNP怎么接啊?我是新手,求指点,谢谢
上拉是公司的人让我加的,他让我在每一个输入输出都加上拉或下拉。。。。。。我也很醉

网友:
楼主把图删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NP怎么接啊?我是新手,求指点,谢谢
上拉是公司的人让我加的,他让我在每一个输入输出都加上拉或下拉。 ...

你现在的问题,和你以前用NPN没有关系;

而是你根本没搞懂三极管作开关的用法;  和啥管没有关系...你是根子上出问题了喽, 咱静下心来复习一遍三极管,不就OK啦;其实也就是1晚上时间够了的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PNP怎么接啊?我是新手,求指点,谢谢
上拉是公司的人让我加的,他让我在每一个输入输出都加上拉或下拉。 ...

草图:

网友A:
PNP基极得限流
此电路把NPN的C极电阻移到E极或PNP的B极就行了。
这电阻移到E极可省去基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PNP基极得限流
此电路把NPN的C极电阻移到E极或PNP的B极就行了。
这电阻移到E极可省去基极电阻 ...

已改.

网友A:
好吧,我也再画一个节省电阻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也再画一个节省电阻的电路:

好方法.

网友:
不过没看到楼主位的图纸,14楼电路不错!

网友:
楼主位的图呢?

网友:
用共阳的多好,MBI5026,恒流驱动,4位数码管,2片MBI5026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