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fet-pro430,下载总是不成功,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6-06-23):
大家好,第一次用fet-pro430,版本如图所示,调试器用的是 利尔达MSP430 USB-Debug-Interface LSD-FET430UIF(图片所示),
设置好之后,有提示升级UIF的固件(版本),我也按照提示一步一步升级了,但是烧写TXT不成功,大家有经验的能指点下么?

网友A:
直接在IAR里 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IAR里 下载呢?

没问题啊,一直用IAR下载

网友B:
推荐另外一个下载工具 ccs uniflash

可以到TI官网下载 www.ti.com.cn   直接搜索 UNIFLASH

网友:
错误提示 JTAG口 没连接成功    那个COM port 要选中com3

网友C:
楼主对大字体情有独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大字体情有独钟啊。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另外一个下载工具 ccs uniflash

可以到TI官网下载 www.ti.com.cn   直接搜索 UNIFLASH ...

哦,这个是免费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是免费的么?

是免费的,TI官方推出的Flash下载工具,除了MSP430 ,还支持TI的其它处理器系列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免费的,TI官方推出的Flash下载工具,除了MSP430 ,还支持TI的其它处理器系列产品 ...

多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