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IG I2S2_CK 分配到PI1引脚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16-06-23):
     之前我公司的产品I2S用的是 PB13,PB14,PB15,但是PB13引脚是I2S2_CK 与ULPI_D6分时复用的,这样做不能满足要求。
于是我们公司又选用了176引脚的STM32F407IG,这时I2S2_CK 与ULPI_D6就可以分配开了,I2S2_CK 引脚用的是PI1,PI2为I2S_EXT_SD  PI3为I2S_SD,
但在实时调试当中,I2S不能接收数据,SPI_I2S_FLAG_RXNE状态位置不了位,
如果把I2S2_CK 配置成PB13 或者PB10就可以接收,SPI_I2S_FLAG_RXNE也可以置位。
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解答。

下面为管脚配置,及I2S配置函数。
******************************************************************************************************
*        函 数 名: I2S_GPIO_Config
*        功能说明: 配置GPIO引脚用于codec应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I2S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录音笔WM8978管脚配置
                PB9/I2S2_WS
                PI1/I2S2_CK
                PI2/I2S2ext_SD
                PI3/I2S2_SD
                PC6/I2S2_MCK
        */
        /* 使能SPI2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Enable GPIOI, GPIOB, GPIOC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 | RCC_AHB1Periph_GPIOI,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W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CLK    EXT_SD   S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Init(GPIOI,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MCLK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nect pins to I2S peripheral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SPI2);        //WS
        GPIO_PinAFConfig(GPIOI,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SPI2);        //CLK
        GPIO_PinAFConfig(GPIOI,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SPI3);        /* 注意: PI2连接设置需要是 SPI3 */
        GPIO_PinAFConfig(GPIOI,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SPI2);        //SD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SPI3);        /* 注意: PB14连接设置需要是 SPI3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SPI2);        //MCLK
}

/*
*********************************************************************************************************
*        函 数 名: I2S_Config
*        功能说明: 配置STM32的I2S外设工作模式
*        形    参:  _usStandard : 接口标准,I2S_Standard_Phillips, I2S_Standard_MSB 或 I2S_Standard_LSB
*                          _usMCLKOutput : 主时钟输出,I2S_MCLKOutput_Enable or I2S_MCLKOutput_Disable
*                          _usAudioFreq : 采样频率,I2S_AudioFreq_8K、I2S_AudioFreq_16K、I2S_AudioFreq_22K、
*                                                        I2S_AudioFreq_44K、I2S_AudioFreq_48
*                          _usMode : CPU I2S的工作模式,I2S_Mode_MasterTx、I2S_Mode_MasterRx、
*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I2S_Mode_Config(uint16_t _usStandard, uint16_t _usWordLen, uint32_t _uiAudioFreq, uint16_t _usMode)
{
        I2S_InitTypeDef I2S_InitStructure;

        if ((_usMode == I2S_Mode_SlaveTx) && (_usMode == I2S_Mode_SlaveRx))
        {
                /*不支持这2种模式 */
                return;
        }

        /*
                For I2S mode, make sure that either:
                        - I2S PLL is configured using the functions RCC_I2SCLKConfig(RCC_I2S2CLKSource_PLLI2S),
                        RCC_PLLI2SCmd(ENABLE) and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I2SRDY).
        */
        {
                uint32_t n = 0;
                FlagStatus status = RESET;

                RCC_I2SCLKConfig(RCC_I2S2CLKSource_PLLI2S);
                RCC_PLLI2SCmd(ENABLE);

                for (n = 0; n < 500; n++)
                {
                        status =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I2SRDY);
                        if (status == 1)
                        {
                                break;
                        }
                }
        }

        /* 打开 I2S2 APB1 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复位 SPI2 外设到缺省状态 */
        SPI_I2S_DeInit(SPI2);

        //RCC_PLLI2SConfig(213,2);        //willow add  20160118 for 录音时钟。

        /* I2S2 外设配置 */
        //if (_usMode == I2S_Mode_MasterTx)
        {
                I2S_StructInit(&I2S_InitStructure);
                I2S_InitStructure.I2S_Mode = I2S_Mode_MasterTx;                        /* 配置I2S工作模式 */
                I2S_InitStructure.I2S_Standard = _usStandard;                        /* 接口标准 */
                I2S_InitStructure.I2S_DataFormat = _usWordLen;                        /* 数据格式,16bit */
                I2S_InitStructure.I2S_MCLKOutput = I2S_MCLKOutput_Enable;        /* 主时钟模式 */
                I2S_InitStructure.I2S_AudioFreq = _uiAudioFreq;                        /* 音频采样频率 */
                I2S_InitStructure.I2S_CPOL = I2S_CPOL_Low;
                I2S_Init(SPI2, &I2S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I2Sx_ext (the second instance) in Slave Receiver Mode */
                I2S_FullDuplexConfig(I2S2ext, &I2S_InitStructure);

                /* 使能 SPI2/I2S2 外设 */
                I2S_Cmd(SPI2, ENABLE);

                /* Enable the I2Sx_ext peripheral for Full Duplex mode */
                I2S_Cmd(I2S2ext, ENABLE);
        }

        /* 禁止I2S2 TXE中断(发送缓冲区空),需要时再打开 */
        SPI_I2S_ITConfig(SPI2, SPI_I2S_IT_TXE, DISABLE);

        /* 禁止I2S2 RXNE中断(接收不空),需要时再打开 */
        SPI_I2S_ITConfig(I2S2ext, SPI_I2S_IT_RXNE, DISABLE);

#if 0                /* 这一段代码用于测试I2S双向传输功能 */
        while (1)
        {
                static uint16_t usData;

                if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SET)
                {
                        SPI_I2S_SendData(SPI2, 0x55);
                }

                if (SPI_I2S_GetFlagStatus(I2S2ext, SPI_I2S_FLAG_RXNE) == SET)
                {
                        us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I2S2ext);

                        printf("%02X ", usData);
                }
        }
#endif
}

楼主:
stm32f4XX的pi1管脚不能用作i2s

楼主:
芯片有问题bug,具体参考勘误手册

网友:
没看勘误表吧?

楼主(2018-05-17):
这个错误害惨了好多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