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分析下这个温控曲线

楼主(2016-06-23):
最近做温控 要求25分钟 从常温到65度 但是系统滞后很严重 现在是 温差达到1.8度调用PID 前面都是全开 目前控温精度是正负0.6度基本还行 但是感觉曲线不是很理想 啊 整定时间太长了 前面第一次超调 35分钟的样子 整个波形 是2个半小时的图 各位帮忙看看 目前 该怎么调节或者改什么参数 可以缩短整定时间

网友A:
最后那个参数158是控制量?
有误差的时候它怎么没变化?
莫非KI=0?

网友B:
积分项太大,微分项可以试着调大些试试

网友C:
没看明白: 温差达到1.8度才调用PID,为啥上升段离设定温度还有2度多就掉头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 温差达到1.8度才调用PID,为啥上升段离设定温度还有2度多就掉头往下了! ...

坐标系并不是真实值 曲线变化趋势是真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参数158是控制量?
有误差的时候它怎么没变化?
莫非KI=0?

是的最后是控制量, 控制周期现在是405s 因为滞后太严重了 所以周期拉的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项太大,微分项可以试着调大些试试

目前 p 5 i6 d1 控制周期 400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参数158是控制量?
有误差的时候它怎么没变化?
莫非KI=0?

前面的那个是数值是放大了10倍的 变化值为1 实际温度变化 是0.1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最后是控制量, 控制周期现在是405s 因为滞后太严重了 所以周期拉的很长 ...

p 5 i6 d1
第一行:646,650,158
第二行应该是:646,650,158+KI*err=158+(6*4)=182
你的输出量怎么会不变呢?难道发送数据时没有做PID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5 i6 d1
第一行:646,650,158
第二行应该是:646,650,158+KI*err=158+(6*4)=182

那是因为PID计算周期是400s 示波器显示的数据是3秒一次 你说的那个是因为PID还没有计算 输出是上次的值 等时间到了才会开始新的计算

网友:
你是来炫耀的吗?

楼主:
不明白兄台为什么这么说,我的目的很明确,整定时间太长,想找人帮忙分析怎么缩短整定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兄台为什么这么说,我的目的很明确,整定时间太长,想找人帮忙分析怎么缩短整定时间 ...

记得有个仿人智能控制,对于控温好像效果不错,回温快,你找找看?

网友D(2016-11-04):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楼主有没有解决,分享下啊

网友:
好玩,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楼主有没有解决,分享下啊

现在做的 还行 整定周期和积分参数要配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