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了解光纤模块的,如SFP,怎么和AR9331,RT5350连接的?

楼主(2016-06-23):
有没有了解光纤模块的,如SFP,怎么和AR9331,RT5350连接的?    硬件,软件要特殊处理? 网上搜了只有卖模块的。没有看到使用的

网友A:
sgmiikkkk就是光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sgmiikkkk就是光口。

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
不是通过差分线连到光电芯片上去的么?难道可以直接连接??

楼主:
感兴趣的小伙伴有不少啊,期待大师科普

网友:
如果一根光纤线里面有很多光束,怎么才到找到你自己要的那一个?一直没明白光纤是怎么处理多束光的

网友:
我们这里用的光纤收发装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gmiikkkk就是光口。

sgmii不是光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gmii不是光口。

sgmii连到光模上面就是光口了。

网友:
用光收发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gmii连到光模上面就是光口了。

sgmii 是mii接口的一种,光模块需要要光口PHY, sgmii并不包括光口PHY, 所以不能接光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gmii 是mii接口的一种,光模块需要要光口PHY, sgmii并不包括光口PHY, 所以不能接光模块。 ...

你不了解高速串行收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了解高速串行收发器。

我理论精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了解高速串行收发器。

二位爷,直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前排小板凳已经坐满人了。

网友C:
SGMII 只是 MAC 和 PHY 的协议,如果要连光线,就需要知道是什么光纤,是否有 PHY,然后 PHY 的接口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GMII 只是 MAC 和 PHY 的协议,如果要连光线,就需要知道是什么光纤,是否有 PHY,然后 PHY 的接口是什么 ...

错了。只要是支持SGMII的芯片,必然有至少一组差分信号,这个信号就是PHY信号;连到外部光模 上去。唯一要注意的是速率匹配。我做FPGA的,对这些工程上的东西还是了解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gmii 是mii接口的一种,光模块需要要光口PHY, sgmii并不包括光口PHY, 所以不能接光模块。 ...

专家出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错了。只要是支持SGMII的芯片,必然有至少一组差分信号,这个信号就是PHY信号;连到外部光模 上去。唯一 ...

呵呵,PHY 信号是怎么定义的?光纤上的是 PHY 信号吗?同轴电缆上的是 PHY 信号吗?

如果是支持光纤的 PHY 芯片,是把光纤上的光信号转换成数据,然后在过一些编码,例如 8b/10b,再转换成差分信号给 MAC。MAC 则需要解码,转为数据。

网友:
光模块一般都是SGMII接口的, 有这种接口的处理器,直接接就好了.

网友:
有知道ONU模块用法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PHY 信号是怎么定义的?光纤上的是 PHY 信号吗?同轴电缆上的是 PHY 信号吗?

如果是支持光纤的 P ...

你太呆板了。建议你好好看看芯片手册和光模手册。

网友:
wye11083是对的,只是没表达清楚,绝大多数的SGMII可以配置成SerDes接口,直接接光模组,不需要phy

网友:
SFP光模块的数据口是高速的口,叫什么忘了,光模块手册里面有。那个串口起点速度好像非常快,几十兆那种。如果接ttl电平,需要用个芯片转换一下电平,电平转换芯片ti有。

网友D:
SFP支持的速率比较多有从155MHz到1G的,SFP+可以到10G,也有自定义的25G,这些都是SerDes的速率,模块信息是可以通过I2C接口来读取和配置的。
还有其他的光模块,如QSFP,这是四个Lane的,单Lane最大速率可到28G;CFP模块有40G和100G的,分别是4 Lanes和10Lanes,单根Lane是10G的,还有就是CFP2和CFP4了,都是遵循CFP MSA协议的,通过MDIO读取与配置信息。

网友:
需要光电转换,转换为以太网或者串口才可以和9331 5350连接!

网友(2016-12-22):
引用 网友D:
SFP支持的速率比较多有从155MHz到1G的,SFP+可以到10G,也有自定义的25G,这些都是SerDes的速率,模块信息 ...

有没有什么资料讲这些高速差分的?USB也差分,SFP也差分,网口也差分,有点乱,互联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