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打样最大的瓶颈,二极管,钽电容的极性!

楼主(2016-06-23):
极性不标准化,不规范货,提供这种大众的服务,等于宣告失败,现在以经生产了上千款smt样板,存在大量的板子都要跟客户确认极必一,而且有一些自行判定的,出错率高!

后面软件会增加以下几项:
如果你需要贴有极性的二极管(如:LED,1N4148),钽电容,必须注意以下事项:
()有极性的器件二极管,钽电容我完全采用了嘉立创的库,极性自行负责!下载库
()有极性的器件二极管,钽电容我完全是按嘉立创出的做库标准,极性自行负责!下载标准
()有极性的器件,二极管,钽电容,不用焊接
()有极性的器件,二极管,钽电容,另外加50元,人工电话帮我核对!

网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网友:
不统一确实不行。贴出来是反的被人投诉,不如不接。所以必须事先说清楚。

网友A:
我刚有款板子要做。
已经确认了,还没付款(上面还没打款下来)。
什么时候开始加50元?
是按照贵公司标准的,也要加钱吗?

网友B:
SMT 系统再做细点, 把极性也给注明, 让工程师自己做贴片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有款板子要做。
已经确认了,还没付款(上面还没打款下来)。
什么时候开始加50元?

用嘉立创的库,及标准,极性自行负责,不用加一分钱, 现在是一个一个的电话确认,没有打电话确认的,全焊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T 系统再做细点, 把极性也给注明, 让工程师自己做贴片文件.

贴片图到时候会显示极性的,在这几周之内完成,让自行核对!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很清楚啊。
按JLC元件0度放置规则的那个PDF里面说的,二极管都是 K 在左边。做封装的时候,K应该也是在左边,如果元件没有旋转,在PCB上,K也是在左边。下SMT单的时候,看贴片图,那个小红点在左边,那就OK了嘛。

到是我觉得赶紧把那个位号下划线的 bug 修正啊。

网友:
应该规范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很清楚啊。
按JLC元件0度放置规则的那个PDF里面说的,二极管都是 K 在左边。做封装的时候,K应该 ...

今天更新

网友:
把张  0度角 说明  也贴在下单说明里.

使用标准库工程费降低一部分   或   不使用标准库 加价 5倍.

//(爱遵守不遵守,有钱任性的, 就可以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嘉立创的库,及标准,极性自行负责,不用加一分钱, 现在是一个一个的电话确认,没有打电话确认的,全 ...

你们的库放在哪里啊?
上次我做的时候,二极管你们在讨论,但是不知道你们更新到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库放在哪里啊?
上次我做的时候,二极管你们在讨论,但是不知道你们更新到哪里。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B0%81%E8%A3%85

网友:
客户才不管这些,收到货看到极性反了,就哇哇大叫。这就是中国的普遍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2301&highlight=%E5%B0%81%E8%A3%85

二极管的讨论是6月12日的,
库是6月4号的,
说明没有更新。

网友:
为神马这么纠结???  只接受有网络属性的pcb文件,强制要求:凡是给JLC打样pcb的必须有网络属性,且只识别 “焊盘1->焊盘2” 二极管方向就确定了,外面的丝印随便你画成什么样都不管!!!
就当偶纯胡说八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的讨论是6月12日的,
库是6月4号的,
说明没有更新。

我看了一下,6月4号发布的那V1.00版本,其实本身已经规定和设计好0度放置方向了。

网友:
10楼、13楼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之前那个pdf标识0度角已经很清楚了,
出个免责声明,一律按坐标文件加工,责任自负!

网友:
按坐标文件加工,责任自负

网友D:
为什么不统一规定 1->A/-  2->K/+ , 这样,也不用管客户做的封装还是用的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统一规定 1->A/-  2->K/+ , 这样,也不用管客户做的封装还是用的标准的. ...

AD系和 easyeda 可按照这个标准执行, 可以自动识别出.  但是PADS,...其他EDA就不能.没办法自动识别.  Gerber没有1和2的属性了.

网友:
先发个编带放置图给大家看

网友:
建议把库文件置顶。头天下载了,过两天找不到,到网站上也找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