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感应用疑惑

楼主(2016-06-23):
由于体积限制,电源buck部分储能电感体积需要足够小,嘉立创上看见了一款10uH的贴片电感,目测感觉像磁珠。
兄弟们用过这种贴片电感做储能电感么,0805封装。拆了一个,里面没看见绕线。

网友:
叠层电感,不适合做DCDC电路的储能电感,用绕线的。

网友:
有这种类型的电感。
可不可以做功率电感,要看规格书,内部结构和额定电流、频率等参数是否符合。
那种单芯片的电源模块里面就集成了微型电感,不过感值都是1u左右

网友:
看你的电流大小了,这种电感一般是信号用的,不是功率用的

网友:
不知lc上面的哪些贴片电感是功率电感?如果器件信息里有说明就真的太方便了。

网友:
以前用过这种大电流的电感做过DCDC的,记得是三星的,型号不我不记得了,电感量是2.2UH的,电流可以达到2.5A

网友A:
叠层电感是在铁氧体薄膜上印刷线路,然后层叠起来,烧结。

小封装的贴片电感也有绕线的。

网友:
功率电感更喜欢有线圈的,个人喜好

网友:
贴片电感好些都是用在射频产品上面的。
用来做寿LC谐振,滤波, 但是因为Q值低,应用也是有限!
还是绕线的好! 就是体积大!

网友:
可以用,我用过tps65217 上面 2.2UH 2.5A 封装就比0805大一点,很省体积,就是太贵

网友:
绕线也有体积很小的电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叠层电感是在铁氧体薄膜上印刷线路,然后层叠起来,烧结。

插图很形象,之前不知道叠层电感怎么造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层电感是在铁氧体薄膜上印刷线路,然后层叠起来,烧结。

非常感谢,兄弟

网友:
涨指示了,感谢分享层叠图片的

网友(2019-01-07):
叠层电感为什么不适合用在dcdc 上。
我有个降压电路,负载电流最大200mA ,用了个08050 4.7uh800mA的电感,似乎也没问题。
请教下各位行家,有否隐患?

网友:
这个0805的电感不便宜,比那个绕线的还稍微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