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双路H桥电机驱动模块,带电流采样

楼主(2016-06-23):
贴近成本出售,只做了96套,售价166元,命名为  RMHB-001  ,在淘宝搜索这个名字就可以找到了。

用途一:
可以用于驱动两路直流电机,网上能找到的成品模块,一般都没有做电流采样,这个算是填补了这部分的空缺。
另外,这个模块的电压支持的比较宽(详情见下面的图片),网上能找到的电机驱动模块,有的标注是低于12V的,
但实际上你给它通了12V的电之后,纹波会大的吓死你,
当然,一般人都只用万用表,不用去用示波器去测,我有电路洁癖,凡是开关电源,都要确定纹波低于40mV才算正常。
驱动直流电机,占空比范围是0-99%(20khz下)。

用途二:
可以用于生成低压的三相交流电,第四路可以做零线参考电压。

用途三:
可以用于驱动一路步进电机,可以做电流内环,在电机母线采样,照顾了两个线圈的电流。

具体详情见下面的图片:

楼主:
如图为半成品图片,图上是还没洗过的板子,比较脏。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为半成品图片,图上是还没洗过的板子,比较脏。

正面与背面图,图上是半成品 还没焊完的

网友A:
支持大神的原创作品

网友B:
支持严谨的设计, 不过数了一下, LZ 用21个过孔导通大电流, 看图片孔径0.3mm, 电流也就最多10A, 峰值弄个20A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严谨的设计, 不过数了一下, LZ 用21个过孔导通大电流, 看图片孔径0.3mm, 电流也就最多10A, 峰值弄个20A ...

PCB表层的铜厚是1oz,大约为35um,每个过孔为0.3mm,按最低温升5℃计算。

用PCB设计助手软件计算可得:每个过孔可以承受1.83A的电流。
20A的恒定电流,只要12个过孔即可。

上述,将温升按55℃计算,每个过孔可以承受5.25A电流,
20A的恒定电流,只要5个过孔就够了。

所以上述过孔的设计并不存在问题。

网友:
对于用心做的产品都要来一个赞!
楼主的图标很熟悉,也许用过楼主的产品。

网友C:
pcb设计的不错,感觉h桥的接口部分,焊盘不够大,
不能支持大电流的感觉

4个引出焊盘小方块是否有些小了, 因为过孔孔径很小

网友D:
采样电阻次点,不如用康铜丝 温漂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设计的不错,感觉h桥的接口部分,焊盘不够大,
不能支持大电流的感觉

这个孔径的尺寸是1.45mm,接线端子的针脚为直径为1mm。

接线端子的电压电流是 300V 15A,这个是短板,但超5A 10A的电流使用,也不会出任何问题,毕竟纯导线的东西。

网友:
双向差分电流放大器

网友:
好东西啊,好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样电阻次点,不如用康铜丝 温漂小

康铜丝体积太大,不好装壳。

另外康铜丝的电阻值跟焊接的深度也有关系,精度就没有采样电阻那么高了。

后面再出更高电压的

准备改用霍尔传感器测电流。

运放里面,共模电压高于60V 的价格要翻好多倍。

做电机驱动要考虑浪涌问题,所以耐压值至少要留一半余量。

也欢迎拍砖吧。

网友D:
电流采样放在下臂mos下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表层的铜厚是1oz,大约为35um,每个过孔为0.3mm,按最低温升5℃计算。

用PCB设计助手软件计算可得: ...

1Oz 板子, 铜厚35um, 但过孔不一定, 是后沉铜上去的, 看看小厂过孔不通就知道工艺上的不确定性。
通常我设计, 过孔电流500mA, 峰值1A

不过验证过, 也算有谱的设计了, 还是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采样放在下臂mos下不是更好?

TI的一个文档上的一个截图,如图

对于电机来说,单电阻放下臂不能判断当前电流方向,是从MT1流向MT2 还是MT2流向MT1。

另外,其他缺点就是,TI的PPT上说的,
1.不能检测到负载短路到GND,比如电机线直接短路到GND这种情况。(不经过采样电阻)
2.系统的实际参考地的电压值,是“GND+采样电阻值*电流值”,而不是GND。

网友E:
采样电阻放在那个位置。。。差分放大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TI的一个文档上的一个截图,如图

这个方案好,但成本高,这颗采样运放楼主批量采购价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样电阻放在那个位置。。。差分放大的吗

图片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案好,但成本高,这颗采样运放楼主批量采购价格是多少?

参考mouser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楼主:
参考mouser价格。不便宜。

内部图一张

网友:
做的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G:
说明书的pdf上来啊,

网友H:
价格好便宜  外壳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明书的pdf上来啊,

这个不做说明书了。搞个PPT详情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价格好便宜  外壳很不错

买买买。数量有限,很快就清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买买。数量有限,很快就清空了。

    我就想要那种步进电机驱动的,用100V高压,别问为什么,用115200以上的高速串口短帧通信的

悄悄说一声,我看了一遍你以前发的照片,闲着没事就把你的PCB给仿了,自己玩的

网友:
板子做得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I:
引用 楼主:
PCB表层的铜厚是1oz,大约为35um,每个过孔为0.3mm,按最低温升5℃计算。

用PCB设计助手软件计算可得: ...

楼主这板子工艺不错,我就想问问,20A是每个通道么?双路同时工作在20A怎么办?还有20A这个电流已经很大了,双路20A的阻性负载情况下,真的能持续么?做过实际测试没有?
T宝上有个100A的模块,我问他能实际承诺的阻性负载下持续电流时多少,他也只敢说30A,这就是爱吹牛的T宝~~~

网友J:
应该在MOS管上加散热器, 持续工作的时候,大电流时MOS管的累积发热量应该会超出预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板子工艺不错,我就想问问,20A是每个通道么?双路同时工作在20A怎么办?还有20A这个电流已经很大 ...

两通道都是20A,

双通道同时有20A时候,唯一的瓶颈在电源处的接插件。

但实际上,像硅胶线那样,比如16awg,正常电流是5.2A,但航模锂电池照样用它了,航模锂电池输出电流可达上百A,而且是持续的,也最多只是温度上升一些,都不至于烧。

真正限制电流的,是PCB上的导线和MOSFET的耗散功率、还有采样电阻。mosfet内阻大一些,走大电流,就分分钟温度升高到三四百度,把焊锡都化掉了。

淘宝那家声称是100A的,我也问过他测了实际电流没有,他说没有。。。
而且mlgb的,为了防止别人抄板,把电阻都反着焊了,想说,他累不累。。。
实际上,TO263封装的mosfet(耗散功率5w),内阻必须在0.5mΩ以下,才有可能走持续100A的电流,而且,那家说,最大供电理论上可以到48V,
假设留一半的电压余量,像这样的mosfet,英飞凌的没有,IR的没有,其他的没找过。
业界没有其他半导体公司有吧,即使有,也要到三四十元以上一片了。

除非搞个CPU那样的散热片,带个水冷风扇,才有可能把常规的mosfet搞到100A的持续过电流,否则基本上都是吹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在MOS管上加散热器, 持续工作的时候,大电流时MOS管的累积发热量应该会超出预想。  ...

这块板子只承诺走20A,按TO252的耗散功率3.5watt计算,
不加散热片情况下,25℃时候最大持续电流是33A保证不烧。
100℃时候最大持续电流30A保证不烧。

之前单芯片实测过,10A持续下,测试的是5.8mΩ的mosfet(这次用的内阻是3.1毫欧),温升并不明显,本来还准备了水冷,结果根本没多少温升,白准备了

网友:
很赞,看得出楼主下了很多功夫在上面

网友K:
采样电阻很容易烧糊,鉴定完毕

网友:
加个处理器上去,然后带算法,通过串口调参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块板子只承诺走20A,按TO252的耗散功率3.5watt计算,
不加散热片情况下,25℃时候最大持续电流是33A保 ...

不能光看mos的导通内阻,开关损毁很厉害的,尤其20K以上,选开关速度快且内阻能接受的MOS,测试的时候要开关状态下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采样电阻很容易烧糊,鉴定完毕

3watt 的采样电阻,24.5A不会烧。

P=I*I*R

P=3

R=0.005

I = 24.5A

这些要是没计算过,我敢拿出去献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在MOS管上加散热器, 持续工作的时候,大电流时MOS管的累积发热量应该会超出预想。  ...

楼主选的驱动芯片很给力的,成本也很高,有足够的开关速度,温度应该过得去,不过干扰估计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光看mos的导通内阻,开关损毁很厉害的,尤其20K以上,选开关速度快且内阻能接受的MOS,测试的时候要 ...

之前做的5.8毫欧的,在摩擦测功机上带过电机实测过,十多安妥妥的,温升并没有把板子烧毁。

现在内阻基本只有原来的一半。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两通道都是20A,

双通道同时有20A时候,唯一的瓶颈在电源处的接插件。

建议楼主还是再实测一下双路满载下的性能,持续运行的发热一般都很难控制,理论计算只是一个方面。
我把自己觉得参数写的比较实在的,T宝上的驱动给楼主参考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943940580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4287123973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楼主还是再实测一下双路满载下的性能,持续运行的发热一般都很难控制,理论计算只是一个方面。
我把 ...

第一个我没了解过mosfet的实际参数。

第二个 BTS7960,如果给5A持续,没几分钟,直接烧毁。
BTS7960、BTN7971之类的,连飞思卡尔B车的的54watt电机都带不了。
跑2圈芯片就报废了。

第二个的测试,我自己在2012年就做了,后来参加飞思卡尔智能车,一些队伍(B车)刚开始也用BTS7960做驱动,但全都不约而同的过热烧毁。
所以第二个标注的10A,纯扯淡,5A还差不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我没了解过mosfet的实际参数。

第二个 BTS7960,如果给5A持续,没几分钟,直接烧毁。

第二个貌似没说使用的7960啊,说是秒。。。
好像7960也不是这个工作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二个貌似没说使用的7960啊,说是秒。。。
好像7960也不是这个工作电压范围 ...

一样的。最大28V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两通道都是20A,

双通道同时有20A时候,唯一的瓶颈在电源处的接插件。

大电流端子。  试试这种。   就是二个之间要离得远点才行, 要不 然安装了拧紧的时候可能挨一起去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o22frnnna393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最大28V

找那店家确认了一下,说是nmos的

网友:
不明觉厉,我得标注一下,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那店家确认了一下,说是nmos的

哦 盖起来了, 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电流端子。  试试这种。   就是二个之间要离得远点才行, 要不 然安装了拧紧的时候可能挨一起去了。

h ...

这个应该是可以,但板子要搞的非常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那店家确认了一下,说是nmos的

不过如果是Nmos的,看那电源,估计低压纹波会超级大。PMOS+NMOS还差不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过如果是Nmos的,看那电源,估计低压纹波会超级大。PMOS+NMOS还差不多

低压纹波是什么意思啊,细节我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低压纹波是什么意思啊,细节我就不懂了

比如你降压到12V给mosfet驱动供电, 但结果你供电电压低于15V,(一般开关电源仅能输出80%VCC),这样的话,开关电源最后降压得到的电压就到不了12V。

这种情况下,开关电源的纹波会突变到几十倍,表面上用万用表量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用示波器看的话,就明显看起来有点吓人。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我没了解过mosfet的实际参数。

第二个 BTS7960,如果给5A持续,没几分钟,直接烧毁。

BTS内阻不算高(相对于集成桥里面)5A烧毁你一定是PWM了,这颗IC的开关速度太差了,远不是分立MOS能比拟的,我用这颗IC10年了,半桥驱动IC的开关速度它望尘莫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BTS内阻不算高(相对于集成桥里面)5A烧毁你一定是PWM了,这颗IC的开关速度太差了,远不是分立MOS能比拟 ...

已经问了,是NMOS,这家的频率标称60kHz,已经远超bt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你降压到12V给mosfet驱动供电, 但结果你供电电压低于15V,(一般开关电源仅能输出80%VCC),这样的 ...

哦,这个样子,我没试验过。不过他家那个板上面的两个电感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已经问了,是NMOS,这家的频率标称60kHz,已经远超bts了

你转的淘宝两个链接我都看了,和楼主的性能没法比,天壤之别。

楼主的方案我也用了10多年了,从直流有刷,无刷,步进,各种电压,各重电流,各种频率都有使用过,是我所用过最高效的可调制驱动电路。

如果一定要说那两家淘宝优势的化,那可能就只剩下隔离了,光耦隔离驱动MOS,这样的电路允许占空比100%,这个是IR等半桥驱动IC所做不到的。其实就是应用领域不一样,淘宝的两家低成本方案也有其适应的市场,比如稳定的12V供给情况下,对PWM频率要求不高,对功率密度要求不高,就足以应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转的淘宝两个链接我都看了,和楼主的性能没法比,天壤之别。

楼主的方案我也用了10多年了,从直流有刷 ...

这位朋友,我回复两点:

1.给楼主参考的目的是,希望楼主能够实测驱动能力,而不是计算出工作电流就作为实际性能,因为两路20A的驱动通道,楼主说端子的负载能力有15A额定,简单的加法20+20=40,请问这种端子能从15A过载到40A(电源接口)并持续运行么?

2.这两条链接,我也是看了好多家才觉得值得收藏的,你没有仔细看,这两家什么方案搞清楚了么?不知道天壤之别,别在那儿?工作运行的电压范围、频率范围都有写清楚,你在看什么呢?反而,一个计算出来的性能,你就那么信任?

不要随意喷人,都不是专家,互相学习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转的淘宝两个链接我都看了,和楼主的性能没法比,天壤之别。

楼主的方案我也用了10多年了,从直流有刷 ...

这模块用在什么领域?
为啥我感觉我平时驱动这电机,从来不用这些东东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已经问了,是NMOS,这家的频率标称60kHz,已经远超bts了

我是因为你的这个回复,才跟进的,否则我不会冒充专家回复你下面的一系列内容。

或许你当时回复错了楼层,一场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位朋友,我回复两点:

1.给楼主参考的目的是,希望楼主能够实测驱动能力,而不是计算出工作电流就作为 ...

你同时把三个模块都买下来,做个横向对比测试。 你就会明白,电路是需要计算的,不是随意拼凑的。

1. 测标定的不同的电压供电下,纹波值的大小,我保证,你绝对会惊呆。比如最低电压供电,最高电压供电。我能保证,你举例的两个,纹波值至少是我的这个的10倍。(假如没到10倍,我免费送给一个)

2. 对于耐压值,我亲自试过,30V的mosfet,24V供电,去驱动RE50(24V 50MM直径)那种大块头,稍微轻轻的速度变化一下(纯开环),MOSFET绝对直接穿孔,所以我的上述的设计参数,都是留有一半的余量来做,你举例的其他两个这点上绝对不够厚道,比如mosfet耐压值是30V,就标定板子的最高电压是30V这样子,这样子驱动起来大电机,随便搞一下,芯片就挂了一大片,就无关电流的问题了。

3.电流采样上,我的这个板子做了,他们的并没有。这两路电流采样的成本价在20元左右。

4.接线端子的问题,电流超标的时候,先烧的肯定是IC,而不是端子,所以端子是可以远超额定电流使用,这个为什么? 因为一段回路中,同样的电流流过,谁的内阻谁最脆弱就先烧谁的,这个毫无疑问,你见过谁的板子上把端子烧坏的? 具体原理请参考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因为你的这个回复,才跟进的,否则我不会冒充专家回复你下面的一系列内容。

或许你当时回复错了楼层 ...

就是回复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位朋友,我回复两点:

1.给楼主参考的目的是,希望楼主能够实测驱动能力,而不是计算出工作电流就作为 ...

我一个朋友,之前跟我聊的问题,关于你推荐的那个的板子的问题,
所以我敢跟你打赌,你推荐的那个链接的驱动器,纹波绝对是我的这个的10倍。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块板子只承诺走20A,按TO252的耗散功率3.5watt计算,
不加散热片情况下,25℃时候最大持续电流是33A保 ...

水冷是把MOS放入水里?

楼主:
淘宝上卖板子的,涉及到开关电源的问题,大部分都非常惨。去年有一个朋友搞飞控,用了淘宝买的开关电源小模块,给气压计供电,结果精度差的要死,
最后找到问题,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一测纹波吓死你,高达1V多。

这还不是最牛逼,我大学同学需要用到无刷伺服电机,在TB买了杭州一家的交流伺服驱动器(淘宝排名挺靠前的,杭州的),那个电路设计的啊,简直是牛逼炸了,3.3V处的纹波居然有5V,我是非常怀疑,他的交流伺服驱动器为何还能卖的出去。
纹波如图:

所以在淘宝买模块,一定要关注纹波的问题。纹波大的,不单单只影响到一个模块,而很有可能,串到整个系统上,到时候,就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水冷是把MOS放入水里?

那个是我做实验的,随便弄的。

水冷散热器都是一个出水管,一个入水管,液体在里面流动。一般封装在铜块或者铝块里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卖板子的,涉及到开关电源的问题,大部分都非常惨。去年有一个朋友搞飞控,用了淘宝买的开关电源小模 ...

都是国产2596惹的祸

不过最初国半的样品我也没太用好,后来都换成AOZ1014了,频率高,电感小,纹波在接受范围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我做实验的,随便弄的。

水冷散热器都是一个出水管,一个入水管,液体在里面流动。一般封装在铜块 ...

是热管吧,笔记本里给CPU散热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国产2596惹的祸

不过最初国半的样品我也没太用好,后来都换成AOZ1014了,频率高,电感小,纹波在接 ...

1.开关电源布局问题,
2.电感和电容器件选择问题
3.用TO263的开关电源芯片,是个硬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3watt 的采样电阻,24.5A不会烧。

P=I*I*R

你该考虑用户使用时可能有几秒超过额定功率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一个朋友,之前跟我聊的问题,关于你推荐的那个的板子的问题,
所以我敢跟你打赌,你推荐的那个链接的 ...

我觉得做技术得有严谨的精神,从各个角度都经得起推敲,有设计、有测试验证,这才能说达到了设计目的。
我不知道电源多大纹波对驱动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能加以评论。

还是期待你20安x2的双路负载持续运行的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做技术得有严谨的精神,从各个角度都经得起推敲,有设计、有测试验证,这才能说达到了设计目的。

负载使用纯电阻测试,两个0.2R的并联,用数字电桥实测,加上导线,电阻一共是0.118R,如图

用3s锂电池供电,电池供电时候,被下拉到10.67V,两路并联,为了得到40A的电流,则电压应该输出为  0.118* 40A = 4.72V,高电平时间占据10.67V的  4.72/10.67V = 44%。
测量用的电流表算的是平均值,理论上,电流表算得的平均电流应该为(40A*44%+0A*56%)/ 1 = 17.6A。
存在测量误差还有额外的欧姆接触之类的误差, 在通过40A的电流的时候,电流表显示值应该在17~18A之间。  (或者按两边功率相等原理,4.72V*40A = 10.67V*X   解得X=17.6A)
实测图:

综上,这个电路板,双路20A+20A = 40A 是可以实现的。单次持续测试2分钟,插头端子处温升不是太明显。
(当电流达到70A以上,仅持续10秒钟,插件过热融化。而长时40A的电流,并不会对插件造成损坏)。

网友D:
楼主的供电方案是供电直接dc 降压到5V 然后升压到12V 然后供给mos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供电方案是供电直接dc 降压到5V 然后升压到12V 然后供给mos驱动吧

PPT上面有。

网友D:
电流采样电阻如果温漂精度不够就可惜两颗采样放大器了,有条件的话,测试一下20A短时间的采样输出值和长时间的的采样输出值,比较下两者,看看变化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采样电阻如果温漂精度不够就可惜两颗采样放大器了,有条件的话,测试一下20A短时间的采样输出值和长时 ...

这个得根据合金电阻的温度特性做补偿了。
合金电阻的供应商是旺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得根据合金电阻的温度特性做补偿了。
合金电阻的供应商是旺诠。

要补偿也得有温度测量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补偿也得有温度测量值啊

这个我确实没考虑周全,但是用到10A以上后,电流精度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了。。。以后我改用霍尔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负载使用纯电阻测试,两个0.2R的并联,用数字电桥实测,加上导线,电阻一共是0.118R,如图

楼主很认真,不过没看明白,你是只测试了端子电流么?还是整个驱动在额定电压下的满功率运行?没有看到大电流源啊
一个负载电阻怎么分给两个通道?还有持续运行的概念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很认真,不过没看明白,你是只测试了端子电流么?还是整个驱动在额定电压下的满功率运行?没有看到大 ...

两个通道直接并联测试的,负载电阻用的是0.1R,驱动器输出电压调成4.72V(占空比形式)。

这个时候,两个通道共同输出的电流是40A。

锂电池供电。

可以长时工作端子不过热烧毁。你纠结的不就是那个端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通道直接并联测试的,负载电阻用的是0.1R,驱动器输出电压调成4.72V(占空比形式)。

这个时候,两 ...

楼主实力很强,做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建议如果要做产品,还是要提高一下试验条件才好,承诺的要经过验证。
给你出了不少问题,见谅啊,互相学习。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一个朋友,之前跟我聊的问题,关于你推荐的那个的板子的问题,
所以我敢跟你打赌,你推荐的那个链接的 ...

楼主可否解释下2576这种电源得缺点,以及为什么采用你现在的电源方案?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可否解释下2576这种电源得缺点,以及为什么采用你现在的电源方案?多谢! ...

52 kHz fixed frequency internal oscillator
频率太低。
开关电源频率低,纹波想做小不容易。
这个芯片出生的早,而最近10年内出的开关电源芯片,频率没到几百khz都不好意思拿出来。
比如MP2482,最大电流是5A,频率却可以到420khz。

为了匹配低频率,就要用很大电感量的电感。
而电感量大的电感,想要保持大电流,体积就得很大。
加上LM2576本身的体积就不小(TO220 TO263),整个布局就很难紧凑。

LM2576的最大输出电流是3A,但实际上数字逻辑部分的用电流,300mA都够了,这就显得很浪费了。

上面都是小事,原理图和PCB精通的人,照样可以把纹波做的很好。
但大部分人都是瞎搞,按自己感觉去选元件,去布局,导致通电后各种毛病,电感”--唧--唧--叫“,比如上面几楼提及驱动器的板子,纹波增加几十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开关电源用自动布线、不铺地,都是大忌讳。

但90%的初学者工程师只懂得用万用表测测电压值。。。比如输出5V,假如纹波达到正负2V,测出来平均值不还是5V吗。。。于是就认为这个板子很好用,给了个大大的好评。。。
后面电路频频出故障,却无从下手,到处找原因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52 kHz fixed frequency internal oscillator
频率太低。
开关电源频率低,纹波想做小不容易。

如此详尽的回答,真是太感谢了!受益匪浅。

网友M:
引用 楼主:
52 kHz fixed frequency internal oscillator
频率太低。
开关电源频率低,纹波想做小不容易。

之前一直用的2576/2576,没做过什么要精度的电路,所以总觉得反正够用。今天上午看到楼主对2575的评价,下午找了些电源选型芯片资料看了看,总体还是不得要领。TI有电源选型指南,但我看都是推比较新的片子,这样价格都不低。不知道楼主有什么选型的好建议?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之前一直用的2576/2576,没做过什么要精度的电路,所以总觉得反正够用。今天上午看到楼主对2575的评价, ...

ti的电源芯片价格贵,要性价比的话,推荐M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之前一直用的2576/2576,没做过什么要精度的电路,所以总觉得反正够用。今天上午看到楼主对2575的评价, ...

你可以去立创商城去看,看看大家什么样电源芯片买的多。

数据手册都查查,价格也有的参考。

这样找到的是常用的,性价比又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去立创商城去看,看看大家什么样电源芯片买的多。

数据手册都查查,价格也有的参考。

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不过立创商城现在也只能是看看了,大部分芯片都是缺货的。

网友N:
mp2565  TPS54332  TPS54331   这几款降压都不错 TI的这两款价格也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N:
mp2565  TPS54332  TPS54331   这几款降压都不错 TI的这两款价格也合适

谢谢!我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mp2565  TPS54332  TPS54331   这几款降压都不错 TI的这两款价格也合适

耐压100V的 有没有什么推荐?  对电流没有要求,0.5A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支持大神的原创作品

握草,竟然看到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O:
握草,竟然看到了你~~

并不是他本人,这个他媳妇在用的账号。

网友:
说的挺好,学习了

网友P:
“通过算法可以让电机输出恒定力矩”能大致说说原理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通过算法可以让电机输出恒定力矩”能大致说说原理吗,谢谢

跑电流环就可以了。

网友Q:
用的什么驱动芯片与mos?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用的什么驱动芯片与mos?

英飞凌IPD系列+IR21xx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你降压到12V给mosfet驱动供电, 但结果你供电电压低于15V,(一般开关电源仅能输出80%VCC),这样的 ...

电源稳压到5v 和 升压到12v 的IC 都是 MPS的?
楼主是否方便透露?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位朋友,我回复两点:

1.给楼主参考的目的是,希望楼主能够实测驱动能力,而不是计算出工作电流就作为 ...

分析得对,赞一个。

网友R:
楼主你的MOS用的3.8mΩ的 你写的3.1mΩ

网友:
正反转时,mos管发热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你的MOS用的3.8mΩ的 你写的3.1mΩ

3.1是normal   3.8是max

网友R:
楼主是哈工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是哈工大的吧

不是哈攻打的

网友(2016-08-07):
楼主电流采样是亮点。

网友S(2017-04-27):
楼主能加Q吗,我的Q642464926,我这有个项目需要用到24V20A电机驱动,我简单的提下需求:需要电流采样做过流保护如能做电流环当然更好;电枢电压采集做速度反馈到MCU做PID速度环;以上两个环的采样及控制频率周期都要求不高,速度环有个10HZ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能加Q吗,我的Q642464926,我这有个项目需要用到24V20A电机驱动,我简单的提下需求:需要电流采样做过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9593789641 有成品,都满足你上述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6563905729.30.nLs4oE&id=539593789641 有成品, ...

楼主你好:
  想了解一下电流环的具体实现细节:比如电流采样频率、电流环周期、采样点、的位置、滤波深度等。谢谢!

网友:
正反转切换时间有要求吗

网友T:
H桥 为什么不是 PMOS + NMOS?上下都用N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T:
H桥 为什么不是 PMOS + NMOS?上下都用N好么?

从最低内阻来看,市面上能找的NMOS的导通内阻比PMOS的小的多。

楼主:
这一款已经出完了。淘宝对应链接已下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最低内阻来看,市面上能找的NMOS的导通内阻比PMOS的小的多。

关键是驱动问题。NMOS用S极驱动负载,S极电压高,要保证NMOS可靠导通,G极电压要更高,关断的时候,也有些问题要注意,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想想就有点麻烦。主要问题应该还是PMOS贵一些吧?

网友U:
引用 楼主:
这一款已经出完了。淘宝对应链接已下架。

正反转切换时间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正反转切换时间有要求吗

用电池直接供电的话,直接切换 无需时间等待
用其他任何电源,都必须先停下电机,然后再反转。否则浪涌会打坏很多东西。

网友:
请教一下,如果是无刷驱动的话电流取样电阻应当放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mark ,学习了,非常好

网友(2017-11-15):
没看到采样部分的电路,是单片机adc直接采样?可靠否?

网友:
赞一个   心思非常细致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I的一个文档上的一个截图,如图

楼主有这个文档的链接么,网上没了许久没找到

网友:
楼主啥时候再上货啊?我这里想采购一些。